[电动] 电动扳手裸机不用电池用电源行不行

楼主(2023-01-31):
平时修车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都在车库里折腾,电动扳手都是用锂电池的,想光买个裸机不带电池的,21V的电池组能直接用直流电源代替吗?需要多大功率的?

网友A:
当然可以啊,就算1500毫安时的电池,10C放电,最大也得15A电流吧

网友:
当然可以  买不带电池协议的就行  1000w就够

网友:
额定电流应该在30安以上才能行。额定电流太低的话电源可能会保护,或者带不起来。

网友:
你省的那电池钱估计还不够买个大电源的,这个电流高啊,如果是12V的机器还能用二手服务器电源,24V的就比较贵了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就算1500毫安时的电池,10C放电,最大也得15A电流吧

最大也得15A?
15A都不够好吗

网友:
这种可能性是肯定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采用超级电容通过串并联达到12V20F即可,这个体积能够安装到原来电池盒里面,然后接上充电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电源得用50A以上

网友:
没问题  拖个尾巴干活 :)  电源保护电流要足够大  ;15A 不行

网友:
买24V的用电动车电瓶,我见人家修电动车的就这么干的。直接夹子取电。

网友:
此操作,有点像从人变猿人的感觉。

网友:
直接买市电的啊,又便宜功率又足够……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这么在用,普通笔记本电脑上的电源,加一个容量大容量的电容,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不用电池,你直接买个虎啸插电220v扳手不就可以

网友:
之前有人说买个几A的电源就行了,要以前那种变压器的,不是现在这种开关电源,不然负载高容易保护...

网友:
有220v的电扳手吧,记得牧田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就算1500毫安时的电池,10C放电,最大也得15A电流吧

启动不止15a

网友:
国产品牌大有、威克士、东成这类20V4AH电池就150的样子,这个大功率的电源应该也不便宜,锂电工具就是图个方便,不受电线长度限制。

网友:
不要电池  又用交流电源供电。

网友:
可以但是,你说比电池便宜么?你没有算个成本其实一次性投资比电池贵.
例如一个 20v的电池驱动工具,峰值工作电流能达到30a以上
基本上都在600w,有的更加大.我以前也想过买个电源接上用,但是
最终还是成本问题放弃了.

你找一个 峰值 35a, 供电可调 25v 功率 800w的开关电源,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