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经常开不了机,按开机键后,电脑风扇转,但显示器一直黑,没有任...

楼主(2023-01-31):
电脑经常开不了机,按开机键后,电脑风扇转,但显示器一直黑,没有任何提示,每次都要拆下内存条,重新擦一下主板 PCEI 接口或 擦一下内存金手指,最开始出这问题时,2个月左右会出现,现在差不多半个月就会出这个问题,现在问题是分不出来是内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问一下坛里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换内存我还能搞一下,换主板,我就真不想搞了

补充内容 (2023-2-4 09:16):
2月4号,,,,小黄鱼上买了内存条,但愿是内存问题把。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电脑关机后,
內存插口,
滴入纯酒精,
內存条來回插拔,
清洁插口。

网友:
分不出来是内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好办,只需取下内存再开机时能听到报警声音,说明主板基本没有问题。如果听不到报警声音,可能主板或者其它硬件还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我有块板子也是经常开机黑屏,后来查出来是显卡接触不良,解决后就没在出现黑屏

网友:
先换个内存吧,十铨的内存质量实在不咋地

网友A:
替换法试试吧,一般判断主板的问题更大一些,也可能是电源和内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法试试吧,一般判断主板的问题更大一些,也可能是电源和内存的问题

如果出问题了,只是断电,放几天都不会好,一定要拆内存重新插拔和清灰,想换内存试,手里又没内存条,我的意思 能确定内存问题,我就小黄鱼买内存条了,

网友:
内存的概率比较多的

网友B:
  搞不好是显卡接口虚接,你擦擦显卡金手指,我遇见类似情况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内存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大,更换测试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是显卡接口虚接,你擦擦显卡金手指,我遇见类似情况是显卡的问题 ...

有图,核显的。

网友:
用个橡皮擦擦内存,或者插上debug卡,看下对应的错误编码,或者接上主板蜂鸣器听下告警音。根据告警排除故障,一般都是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