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天窗封死,选什么胶----后续,最终解决方案

楼主(2023-01-31):
上一个帖子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866&page=2#pid14000272

本来选择的解决方案是网上买密封胶条,打算封死天窗算了,都已经拍了,最后又退了;

今天无意间查到网上有排水管卖,回头车里仔细看了原来就是卡在孔里的这个黑色橡胶塞头老化断裂,这就好办了!

直接拍一根管子,回来剪断,新老管子对接,这事就妥了,也算无损更换了也没必要拆中控台大费周章换管子了,4S报价1000多,这事也提醒我们有事还得找到问题的原因,我又上了一课!!哈哈!!!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也可以看看!

网上找对接直通头去

也再次感谢各位坛友献计献策,一步步走来,本来都不打算发帖直接拿胶水干天窗了!!

网友:
其实整体贴膜也是可以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支持动手  很多故障其实很简单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学习了。

网友:
都这么搞,难怪四儿子要倒闭

网友:
节约1000大洋,厉害!!!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在路上曾经看到过,一小车天窗被一块大块的透明的胶布?膜?覆盖着,粘贴着。估计就是防水用的。

网友:
找块不锈钢板焊死

网友:
不到100块解决,4S要1000,10倍

网友:
是在车身侧面排水的地方断开的吗?

网友A:
看来楼主车漏水不是天窗密封问题,如果不是天窗密封问题的话,直接把天窗保险丝拔掉,禁用掉天窗应该也是一样的效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车漏水不是天窗密封问题,如果不是天窗密封问题的话,直接把天窗保险丝拔掉,禁用掉天窗应该也是一 ...

天窗不是完全密闭的。天窗缝隙是会渗水的,渗下去的水会被下面的集水槽收集,然后顺着排水管流下来。拔了保险丝只是不能打开了,水该漏还是漏。
其实就是一根排水管的问题,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窗不是完全密闭的。天窗缝隙是会渗水的,渗下去的水会被下面的集水槽收集,然后顺着排水管流下来。拔了 ...

我一直以为不开天窗就不会进水了,看来是太天真了,这就去看看我车车的天窗排水管去,省得漏水就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不开天窗就不会进水了,看来是太天真了,这就去看看我车车的天窗排水管去,省得漏水就晚了 ...

如果不经常开天窗,基本天窗集水槽角落的排水孔是不会堵塞的。像大众的天窗漏水都是排水管的问题。时间久了,收缩,接头脱落就会漏水。

网友:
天窗漏水最烦人了

网友C:
4S收1000的实际成本可能也只有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收1000的实际成本可能也只有几块~

没办法,东西不值钱但是拆装需要工时,还有场地设备其他隐性成本,再就是质保返修啥都要算进去。自己拆装搞完几颗卡口啥的车内搞出划伤只能自认倒霉,修理工不小心搞坏了必须赔,只能拿以前赚的钱填坑

网友:
安装过程,需要拆卸哪些东西?同事天窗漏水还真用透明胶带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