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盘用EXT4好还是NTFS好?今天试了一下

楼主(2023-01-31):
原本都是直接把资料盘挂上OMV就完事,不去格盘,因为不想再拷一遍资料了,所以全都是NTFS的。
NTFS有个小缺点,就是对OMV这种linux的权限系统兼容性不是太好,有些细分用户权限目录的功能用不了,不过对个人用户没有任何影响。
我主要是关心可靠性,传输速度。
今天把个旧盘2T挂OMV上,正好格成EXT4试了一下。
传输速度:大文件NTFS占优势,始终千兆满速,EXT4只在开始几秒满速,然后就只有一半的速度;大量小文件时EXT4比NTFS有优势,降速没那么多;
可靠性:还没试,工作时断电过几次,对硬盘好象没啥影响,都没坏
听说EXT4在容量占满到90%以上时性能比NTFS慢不少

网友:
不管啥文件系统,复制小文件时都慢一些。ext4号称对小文件优化过的,但我在实际使用中的感觉是优化并不明显

网友A:
不可能啊,ext4妥妥跑满千兆,linux下还是用ext4,win下可以装软件读写ext4

网友:
家里俩白群都是ext4格式,5盘raid0,千兆嗖嗖的。
最小的文件就是照片,3-4m最小,挺快啊

网友:
如果nas上跑的软件 docker比较多,还是ext4吧。
但存储来说无所谓

网友:
ext4存储效率高,速度确实会慢
NTFS存储效率一般,速度能达标,格式通用是最大优势

网友:
nas上跑的软件 docker

网友:
做nas嘛?可以去了解一下zfs格式 tunnas系统支持

网友:
你这个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格式化的时候 NTFS 与EXT4簇大小有关系

网友:
如果硬件足够上truenas,那ZFS文件系统有很多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啊,ext4妥妥跑满千兆,linux下还是用ext4,win下可以装软件读写ext4

我插在Nas上的是一个10年前的旧西数2T,最大写入速度只有140M左右。Nas是蜜獾超存j1900那种.
你满速的是啥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插在Nas上的是一个10年前的旧西数2T,最大写入速度只有140M左右。Nas是蜜獾超存j1900那种.
你满速的是 ...

以前西数mycloud 3t红盘,后来蜗牛j1900装黑裙,这块红盘,还有之前换下来的西数500g,希捷320g都能跑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插在Nas上的是一个10年前的旧西数2T,最大写入速度只有140M左右。Nas是蜜獾超存j1900那种.
你满速的是 ...

140MB?千兆也就120MB左右,你是说140Mb只有17.5MB?肯定不正常,n270刷黑裙也能有60MB,n270时候也折腾过omv,速度和黑裙一样,所以后来又回黑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MB?千兆也就120MB左右,你是说140Mb只有17.5MB?肯定不正常,n270刷黑裙也能有60MB,n270时候也折腾 ...

140MB, 是挂在SATA口测的读写速度
这个盘如果格NTFS,在OMV读写就是正常千兆网速度100MB多一点;如果格ext4,写入时只有前几秒是100MB,后面就降到50几MB
你格成ext4能满速度的是固态硬盘还是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140MB, 是挂在SATA口测的读写速度
这个盘如果格NTFS,在OMV读写就是正常千兆网速度100MB多一点;如果格ext ...

我说的都是机械盘,我没遇到过ext4降速问题,如果会降速,那些nas都不用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