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的编码器没弹性,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3-01-31):
T12的编码器没弹性,左右旋扭可以调节温度,就是进不去设置,控制器支持JBC245,T12,936,编码器是不是坏了?手头还有备用,就是一时找不到。

网友:
是坏咯,这界面拼音+英文

网友A:
三脚的编码器都没有开关。

网友:
不是长按吗

网友:
靠近屏幕的直是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脚的编码器都没有开关。

5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