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过年的收获——给家人维修旧手机[荣耀9X、荣耀V30pro]

楼主(2023-01-31):
三年没回老家,今年终于如愿回去了,热热闹闹的过了个年,吃好喝好真幸福。
我姐的两部旧手机都有问题了,让我抽空给修一下,于是我拖着箱子带着它们横跨大半个中国,带回成都了

一部是荣耀9X,我姐用了三四年了吧,前段时间不小心摔了一下,屏幕半屏显示了,没啥好说的,只能换屏,在网上订了一个据说是原装后压支持关节双击截屏的屏幕,才70块钱,真便宜。昨天才刚发货,坐等快递吧。

另一部是我外甥以前用的荣耀V30pro,一年前摔坏屏幕他在手机店换过一次屏幕总成,使用一年后慢慢的触控不灵敏,开始乱跳,越来越严重导致最后无法使用了。经我检查发现屏幕左侧四分之一处还会出现几根亮线……屏幕危矣……

这手机放得太久了上面简直脏得不像话,我用擦手机贴膜用的酒精无纺布给清理了一遍,发现屏幕下边缘翘起了,这里刚好是屏幕排线,轻轻按压翘起部位屏幕就会出现亮线,感情是这儿出问题了,我推测可能是安装的时候这里就没装好又或者是用了一段时间粘合处开胶了。
手机后盖版也是摔坏的,需要订购一个新的玻璃后盖。
现在的手机,拆屏幕就得先拆玻璃后盖,还真是麻烦。只有祭出我的神器了——3D打印机热床。

开机设置成热床70℃,两个手机仰面放上去,过一会儿就烫手了。

拿着塑料卡片一个一个慢慢划动,千万小心天线、指纹、尾插这些地方的排线。9X更好拆因为他是原装的3M胶条,荣耀V30PRO是后涂的B-7000胶水,稍微麻烦点。
手机背壳小心谨慎,大胆尝试就好了,它还是挺坚固的,需要注意的是左上角,因为有摄像头部位的镂空,所以那里会比较单薄易碎。对了摄像头周围还有一圈密封胶条主要是防尘的作用。
重点:一定要先拔电池再拔屏线,不然容易烧主板,最好是先关机。
【内部结构】
(V30pro)
9X结构比V30PRO简单得多,X9主板上规格统一的黑色螺丝;荣耀V30PRO上面覆盖了NFC天线,还有一黑两银三种规格长度的螺丝,务必要记好位置,此外还有三个孔位是空的没有螺丝,我因为配件还没收到,先用拍照和画图的方式作好记录,收入袋中。

9X暂时没屏幕先放到一边。V30PRO的屏幕说不定还能挽救一下。

我先是用烙铁拆开触摸排线,缩短距离重新焊了一下,开机尝试无效。屏幕排线不压得太厉害才能正常使用,我手动把排线撕开,重新往上贴紧了点,期待调整角度贴上去可以正常使用吧,

这个胶贴太好用了,强烈推荐给大家~当初我是为了装三星note3手机屏幕才买的这么一卷1毫米宽3M胶带,应该也不贵,价格记不得了~没想到放了这么多年后续还有这么多用得到它的时候~比胶水好用也更好拆。
绕了一圈贴好屏幕测试还是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先用老平板电脑压住屏幕一天再看效果吧!
对了那个平板是我大一用的惠普TC1100,天下无贼里面出现过几个镜头,非常经典的设计,这次回老家我也给翻出来了,抽空把它的背光光源从灯管升级成LED,修好它留个纪念,偶尔还能玩个红警、CS什么的,不过那得另开一帖了。
【晚点续更】

网友A:
您好我的朋友,能够照顾家人的人一定是一个温暖的人,相信大姐和外甥都会有一个难忘的春节,祝节日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的朋友,能够照顾家人的人一定是一个温暖的人,相信大姐和外甥都会有一个难忘的春节,祝节日愉快! ...

谢谢~也祝你新年好运!
他们都换新手机了,这两个我修好也只是给他们备用~
其实这俩手机性能挺好,修好也够用的~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是一年

网友B:
老婆的荣耀手机没用多久屏幕碎了,换了一个就不好用

网友:
我的手机都是用B7000

网友C:
这设备真齐全,3D打印机平时做些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婆的荣耀手机没用多久屏幕碎了,换了一个就不好用

可能跟换的屏幕有关,我买的这两个是分别两家买的,号称原厂,一个明显是后压的屏幕,另一个可能是真的,但都支持关节双击截图(第三方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设备真齐全,3D打印机平时做些什么啊?

平常——吃灰……偶尔做点小东西

网友(2023-10-16):
这也能自己换吗?以后咱也自己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