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样撤开洗洁精沐浴露泵头

楼主(2023-01-31):
这样撤开洗洁精沐浴露泵头,在图片上箭头处用薄金属片和一字螺丝刀插入后往上撬开。

网友:
撤开做什么呢?

网友:
别开后,可以装上可乐瓶盖

网友:
估计应该是拆开吧。

网友A:
拆开取不锈钢弹簧?

网友B:
大力剪,就可以了。反正是破坏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取不锈钢弹簧?

里面还有俩玻璃豆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剪,就可以了。反正是破坏性的。

不是破坏性的,装上还可以用。

网友:
里面有啥宝贝要取出来吗?

网友:
谢谢您的小妙招分享,现在很多带泵头的瓶瓶罐罐都是内容用光后就扔掉了,如果泵头坏了直接换一个带管的泵头也比较容易找得到的。祝维修顺利!

网友:
里面有啥宝贝

网友:
一锤下去就搞定,是要弹簧吗?

网友:
拆开清洗干净再用于别的介质吗?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可以拆的

网友:
里面有宝贝吗,这个应该没啥可修的东西吧

网友:
还以为拆开要做什么

网友:
这个拆机有深度有内涵,进来看看。

网友:
我修过,父亲在撕逼鱼网购过瑕疵版,到货后喷头没弹力,台阶有缝隙,2个一字改锥撬开,原来生产时失误,里面没弹簧。整体瓶盖卡入结构,用2个水泵钳,夹住瓶盖和透明水泵,非常用力拉出。建议留两三个废旧沐浴露拆的泵头备用。

网友:
宾馆那种沐浴露,想拧开倒走一点,  拧不开,楼主会拧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