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的做工真的是有待加强!又是UT61E+这两个二极管虚焊

楼主(2023-01-31):
刚买的UT61E+到手了,之前看到不少网友发的拆机帖,发现里面有元器件虚焊漏焊等问题,怀着好奇忐忑的心情把到手的表拆开,先看到是背面,还好!只有一个元件焊歪了,接下来把正面拆开主板取下来,仔细观察后...艹!果然不出所料!又是这两个二极管虚焊!最操蛋的是虚汗不算,还把铜皮给带起来了!我就是想不通,这么简单的四层板如今都做不好吗?这还是改过一次的版本,难道这个问题厂家没有发现没有改进吗?还是内部管理出问题了?

网友:
差不多就行,能用就行

网友:
很多进口电器到了国内也一样,买了三芯洗衣机,预洗的时候把正常洗的洗衣粉全冲进去了,我问客服说洗衣机粉分区域放置,为啥一次都冲进去,客服说能洗衣服就行,你管那么多干啥,说的我无言以对。

网友A:
亲眼见过HP五位半台表内部一个瓷片电容的一只角在外面没插进去,然后一样焊接了

概率问题呗,多少而已,大厂质检严格点,小厂质检松一点,客户碰到什么样产品都正常

网友:
质检员不负责任,太马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眼见过HP五位半台表内部一个瓷片电容的一只角在外面没插进去,然后一样焊接了

概率问题呗,多少而已,大 ...

小厂61E返修,一个多月修不好给寄回来了,维修单子写修好了,厉害不

网友:
这品控,不买了!

网友:
居然这个帖子里面有这么多欢乐

网友:
原来你是这样的优德利……

网友B:
这个做工有点糙

网友:
那个二极管焊盘脱落,严重怀疑是装配问题!不知道流水线是什么操作,貌似这俩二极管在组装时很容易被碰到!搞不好虚焊的什么没有的都是被碰到了。

网友:
电阻电容都焊歪了

网友:
所以说:性价比是个伪命题!哪有什么质优价廉,从来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有点糙

一切事情看前提,我记得广东有个商家小黄鱼上喜欢卖返修货,如果是淘宝正规代理商买的,61e+打开后盖换保险就能看到焊接的电容歪了,拍照直接换货,直接发帖子开骂,如果是买二手的,就不能怪罪优利德

网友:
2个SMA_M7虚焊,看样子是PCB焊盘设计不合理,太小了,AOI根本没法识别 品控堪忧

网友:
卧槽,我也刚买的这个 ,看来一会儿得拆开瞅瞅。

网友C:
这是所谓立碑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所谓立碑效应

只看到这个靠谱的回复

网友:
现在的电器质量似乎成了心病,不打开看还真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