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四款b款电池包座充

楼主(2023-01-31):
有没有这样的质量好些的2安座充!

网友:
干嘛要座充,线充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
这种自带充电口的公模电池包确实没有什么必要配座充了。十几、二十元的12V和21V座充都买过,拆开看过电路板其实与相应的线充都是一样的,充电电压、电流因此也相同。区别仅仅是多花十多元换了种看上去专业一点的充电方式而已,论实惠还真不如直接用线充。当然,大电流的高端座充也有卖的(特别是大品牌电动工具一般都是只能用座充),但一个充电器的价格往往能买好几个小品牌充电钻了。

网友:
买个2A线充就好了,20元内。
注意不要买到虚标的就好。

网友:
买个大电流的线充改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