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脑电源改的可调 以及明纬, DELL服务器改的可调都不稳定 质量一般

楼主(2023-01-31):
ATX电脑电源改的可调 以及明纬 DELL服务器电源改的可调都不稳定 质量一般。。。

因为我测了下,改的ATX可调电源。用EBD-10AH。

恒流放,24V电压,输出,0.6A,设定停止值是22V。

可是,一运行EBD就说停止测试。。。为什么??

因为电压一加负载低过22V了。后来设定20V,21V停止,通过测试了。

其实运行后还比较稳定,几乎在24V。没有降。

后来在12V下又测试了下,0.5A,这次老稳定了,运行瞬间就掉了0.2V。

网友:
我改的明纬350-27,现在调到70V给20串铁锂充电,在充电末期输入功率560瓦,输出功率490瓦。70V7A。

网友A:
前几天在论坛说了这种改可调的不好用,还不如买个数控模块,结果还被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在论坛说了这种改可调的不好用,还不如买个数控模块,结果还被怼了。  ...

的确如此,,,这个的ATX可调电源,如果再考核其他指标,,,真不如直流输出板的好,不如它安全

网友:
服务器电源商家本不生产。一般由台湾生产,品质是最好的。只要不超出功率,输出电缆够粗。

楼主:
EBD,,是个很业余,很业余的测量电源,电池的小板子。。。

可以设定电流,电源,,,等等。。。用过的也许理解

如果用更高级的仪器,方案,测量改的ATX电源,简直是垃圾

网友B:
楼主岁数不小了吧?要不就是心里年龄不小了,怎么总是感觉楼主说话颠仨倒四的,左一句右一句,刚听着还在地球下一句就跑火星去了,反正是想起一句说一句也不管别人听不听的明白,就好像在自言自语

网友:
这种改法本来就不可靠,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人弄了一批二手拆机电源,发表了这种改法。结果把这些电源推销出去了。因为原来的电源就不是按照可调设计的,改了以后,可靠性输出质量都有改变。虽然这种小范围的改法满足了一部分低成本的应用不能一棍子打死。这种应用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楼主:
启动时如此明显的掉电压,

还有以前的关机突然40V高压,

网友:
那能怎么样?穷人吃野菜,富人也吃野菜。有些业余爱好者只用得起垃圾。再说了,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行家用的都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岁数不小了吧?要不就是心里年龄不小了,怎么总是感觉楼主说话颠仨倒四的,左一句右一句,刚听着还在地 ...

楼主的理解分析能力确实不强,以他发的贴子看,以他的知识面改494电源不至于搞的这么没头没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岁数不小了吧?要不就是心里年龄不小了,怎么总是感觉楼主说话颠仨倒四的,左一句右一句,刚听着还在地 ...

我每次看到梅花哥的帖子也有这种感觉

楼主:
业余的,你们很早都改ATX电源,我只会LM317可调。

但是从几个实际看,ATX改可调,而且启动都把绿线接地了,破坏了它原来的启动过程,保护?

楼主:
大量的人改ATX可调电源,以及该明纬494电源,以及类似的494电源,3842电源。

服务器电源该可调。

我觉得应该去挑刺一样调出毛病,这样才能更安全的用电源,不会烧了你的设备

网友C:
其实,改电源,一个是废物利用,一个是享受DIY的乐趣。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其实,不是极端的用,纹波及稳定性也能接受,乐在其中就好,没必要去最求最大电压能到多少,最大电流能到多少,没必要的事情

网友(2023-03-15):
享受DIY的乐趣,学习中

网友:
主要是成本低,要求不好的话玩玩应该可以

网友(2023-04-27):
看怎么用了,要求高当然不会这样改来用

网友:
读起来挺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改电源,一个是废物利用,一个是享受DIY的乐趣。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其实,不是极端的用,纹波及稳定 ...

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