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的效率低

楼主(2023-01-31):
我测试一下交流短功率490直流短的功率是370,转换效率只有75,也太低了!有没有效率高一些的两轮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A:
490,370这么大功率?貌似我的60V电瓶车充电器200W都不到

网友:
通信基站那种4850型号的电源模块(充电器)交直流转换效率可以做到98%以上,内部是无桥交错PFC +多相LLC变换+同步整流,一切为了效率,当然价钱也高。

网友:
应该存在无功功率吧!

网友:
你以为电动车能给你配啥高效率的充电器,效率与成本那可不只是线性关系。
带APFC的,就没有或者很少无功功率了吧。

网友:
正常吧,按12v电池亏电电压11v充满电压13.6v 最高充电电压14.4v算 四串48v对应电压为44v~53.6v  这么大电压区间很难把效率做的非常高
再就是电瓶车本来面向口袋不是非常富裕人群,高效率充电器市面上也有,严格要求设计制造出的充电器可能比电池组还贵, 就拿小牛铝壳无风扇充电器 售价200+  那个充电器如果预算足可以做的更好,但是价格也低不下来,做出来市场不一定能接受。
本质上消费群体决定商品售价,商品售价决定商品成本,普通充电器五六十 效率80%  好点充电器200+ 效率90% 电瓶车电池不到1度电,就按充一次1.2度电 1.2x0.8/0.9=1.066667 一次也就节约0.13度电 平均两天充一次电  电费按六毛算 0.6x0.13x395/2=15.405元  充电器差价150 折合十年才能找回差价。还有很多充电没这么频繁回报周期更长。
只爱好者才不管成本只图一乐
还有就是真大款,例如房车充电器,游艇充电器,本来就是花钱让自己舒服,愿意花几千几万折腾最好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0,370这么大功率?貌似我的60V电瓶车充电器200W都不到

72v5安锂电充电器,就这么大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72v5安锂电充电器,就这么大功率!

暴力充电器啊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2023-05-05):
三石的充电器,铝壳的,是带PFC的

网友:
我那个小牛电动车N1S的充电器铝壳灌胶的,无风扇,充电时候也不是很烫,效率应该挺高了把

网友:
功率因数在里面

网友:
能用就行了 别追求太多 追求太多费钱啊

网友:
楼主用的艾特能充电器? 看了你的拆解图是LLC 电路的,应该效率挺高的啊。输出电压应该按照84V 算而不是7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