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联想B30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3-01-31):
        年前合作的同行送修一台联想的B300一体机,故障描述不开机。由于年前村子里有老人接二连三的去世,忙于白事。后来到了腊月二十六七了,快递也停了。所以就无法维修,直到昨天,无事可做,所以就想着,看看这个联想一体机,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于是,就开始插上电源,发现插上原机适配器,按下主机开机按钮,主机没有反应。后来无意之中发现,原机适配器只要不插上电脑,空载适配器指示灯就正常。一插上联想主机,该机的原装电源适配器的指示灯就暗一下然后马上就又亮起来,周而复始,于是我想,会不会是电源问题。于是赶紧测试原机适配器空载电压,发现电压在18.5-19v之间变化,此时接上电脑,按下电脑开机键,电源适配器的指示灯一下子就暗了,松开电脑开机键,电源适配器的指示灯有恢复周而复始的亮一下暗一下的循环。于是,决定拆开机子看看。打开后盖,发现用原机的适配器按一下电脑开关键,电脑的风扇转一下即停了。由于起先没有找到19v电源,用我的30v5A可调电源,试机,按下电脑开机键,发现CPU风扇立马正常运转,还以为是可调电源带不起这台电脑。忽然想到我有转接头,想到我有一个杂牌子的19v用在笔记本上的适配器,于是找来插在这个电脑上,按下开关键,发现风扇转三四秒,立马就停了。立马就想到应该是内存接触不良,试更换一根内存条,试机成功点亮。由于内存条一般很少坏,于是用橡皮插几下原机的内存条,插完装在原电脑上,用我的非原装电源,试机,成功点亮。

由于忘记拍整机图,所以就从网上找了几张这款电脑的整机图

这是该机拆开的样子

看这主板,该机应该可以支持MSATA固态硬盘

突然发现,该机的CPU竟然和台式机的CPU一样,可以更换。

该机的风扇

图片左上角部分是该机的光驱部分,实践证明,该机拆机不需要取下光驱

该机的硬盘线是和电源线是一体的

这是该机的按键板

成功开机

品牌机还是不错,用了十几年风扇噪音还是很小

这个该机的高压板,这上面是光驱部分

看看十年来的灰尘

这是该机主板上面的那块铁板,这是所有一体机的标配

清灰后的效果

竟然用的还是XP系统

后盖也是布满灰尘

这是后壳

网友:
刚想问什么拍的那么好…细看了文字…原来如此

网友:
XP运行速度更快...

网友:
他这个内存是山寨的吧 ?  这种引脚 华强标配 ……

也没有用鼓风机吹吹灰尘 ……

网友:
又是电源惹的货..........

网友:
换个固态,在战五年

网友:
这个一体机耗电肯定不少,可能是台式机CPU,3.5 寸硬盘,还是灯管背光的液晶屏,系统是XP,有些年份了。

网友:
早期产品LCD背光,另外双卡槽可以扩展M.2固态和无线网卡。

网友:
好多灰,这机器的工作环境不好

网友:
混搭型,一体机

网友:
这种一体机使用久了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居然还是xp系统……

网友:
灰尘很多啊

网友:
联想的一体机就是辣鸡中的战斗机,没有之一。

网友:
这种一体机完美的综合了台式机和笔记本的缺点,简直一无是处。

网友:
2011年的一体机自带的是Win7系统,大概机主用不惯,后装XP

网友:
没看明白,原装电源适配器坏没坏呢?

网友:
工作环境不好

网友:
古董电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