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交流电机的三相供电方式和直接用三相供电效率?

楼主(2023-01-31):
普通交流电机是单相电+一个电容实现的

这样在运转效率上和直接接正规三相电,有多大差距啊?

网友:
按理说效率应该不会差很大吧,否则单相供电发热就会很厉害
但是三相供电转起来确实平稳

网友A:
电容分相单相电动机跟三相电动机差距是巨大的~首先分出的那相电基本作用是引导转子旋转方向的,对电机功率贡献不大,所以这种电机都是小功率的~千瓦上下算最大的吧?无法做成大功率的;跟单缸/3缸引擎相似,单相电机比起3相电机笨重的多~就是体功率密度低机械性能差,相比3相驱动震动超大噪音超大,铜损铁损当然大的多导至供电效率自然也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分相单相电动机跟三相电动机差距是巨大的~首先分出的那相电基本作用是引导转子旋转方向的,对电机功率 ...

我想知道效率差距有多大。。。。 2%算大还是10%算大  比如1000瓦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效率差距有多大。。。。 2%算大还是10%算大  比如1000瓦的电机。 ...

差距很大,应该5折不到,我卖的一个设备,单相是1.1千瓦电机,三相的电机只有750W,关键就是1.1千瓦的单相有时还干不过750W的三相。
注:以上都是小厂电机,换个国标单相1.1千瓦可以干过小厂750W三相,国标三相没有买过

网友:
哪上单相220就三相220的变频器,最便宜的一两千瓦的也 就二百以内

网友:
三相的电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