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KEN锐奇7220这个手电钻怎么样?求400以内手电钻

楼主(2023-01-31):
主要用途是拧拧螺丝,组装点家具。然后偶尔会需要在木头和墙上钻个小小的洞。其实目前有个威克士的wx129.5,但是钻孔的适合力度真的有点不够,也不是钻不动,就是慢了点。

网友:
东成的不好吗

网友A:
钻孔还是要插电的,比如:

网友B:
如果是混凝土墙的话,得上电锤。

网友:
我也考虑过这个型号,最后下手了大有

网友:
7220不错,价格也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我选博世有刷。

网友:
看看我手里小几十块的咸鱼货,膜拜大佬

网友:
7220除了容易保护,别的完美

网友C:
家用不打算买全套的话,建议直接买把20V的冲击钻(推荐大有5283,稍贵),最好是12v和20v的各一个基本家用全包了(混凝土墙钻孔有点困难,需要电锤,甚至需要水钻)

楼主:
啥型号可以说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还是要插电的,比如:

主要是最大用途是打螺丝,所以就没考虑插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混凝土墙的话,得上电锤。

倒是不会用混泥土咯。基本还是木头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不打算买全套的话,建议直接买把20V的冲击钻(推荐大有5283,稍贵),最好是12v和20v的各一个基本家用 ...

一步到位最省钱,家用基本上就一把。干啥都能凑合用用更久可以的,混泥土墙是不会打的,顶多转头

网友:
挺好的,我有一把,还发过一个帖子,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锐奇的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东城05-13,加电池也够了,均衡
买了05-13、5282、130X三把,不同扭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