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NCV功能,什么原理?

楼主(2023-01-31):
万用表上的NCV功能,可以测量断线功能,是什么原理?
没有电流,只有电压就可以检测信号,挺神奇。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磁场或电场吧,现在网上卖的很火的闪光电笔就是这个原理。交流电周围会有磁场和电场,能过电路感应出来用光显示。外部不提供电流,内部可是有电流的,表发光时用的是内部电池提供的电流。用三极管或MOS管,或者用芯片,平时不导通,发光管不亮,当感应到周围有磁场或电场时,它们就会导通点亮发光管指示有交流电存在。

网友:
收音机也没跟电台连线形成回路啊  手机也没和对方形成回路啊  NCV就是利用天线接收电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磁场或电场吧,现在网上卖的很火的闪光电笔就是这个原理。交流电周围会有磁场和电场,能过电路感 ...

看起来应该是这个原理,感谢科普

网友:
就像mv档的感应电压吧

网友:
我也感到很神奇。看来是电磁信号比较靠谱。

网友:
NVC功能都成国产万用表标配了,大牌子的也得跟进啊!

网友:
这功能都快烂大街啦

网友:
NCV就是利用天线接收电磁信号

网友(2023-09-01):
我的打到NCV档位就一直叫,显示三条杠,不测电也响,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磁场或电场吧,现在网上卖的很火的闪光电笔就是这个原理。交流电周围会有磁场和电场,能过电路感 ...

电磁感应啊

网友:
原理是感应交变电场,对于直流电压则没法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