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菜鸟,鳄鱼夹子发现不会接线

楼主(2023-01-31):
卖家发过来的都是胶套套上去了,拆下来非常难,怕扯坏了影响绝缘触电。难道是不用拆就能装的?为什么不分开发呢?

反正拆开是这样的,是要焊接还是压线的呢?焊哪里?

楼主:
知道了,那个圆筒是给4mm香蕉头捅的,可以不焊接,现在不懂这种钩子怎么连接,应该是要焊接了吧

网友:
这个样的一般是不接线的,用于插头,要是接线就是长边,就不能插头用了

网友:
应该是压接的吧……

网友:
后面的圆孔量一下,应该是4mm的,买4mm的香蕉插头,接上线插入即可。我就是这么用的。
香蕉插头有焊线式的也有螺丝式的。
冷压的可能也有,我没买过冷压的。

网友:
我的经验:先夹住一个合适大小的东西,比如铅笔,让两片夹子接近平行状态,这个保护套就很容易拿下了。电线焊完后,再按一样的方法套上,完美结束。

网友:
拿在手里玩一会儿,摆出各种姿势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焊接硅胶线到鳄鱼夹上,我自制了几副1.5米的13awg鳄鱼夹线,手感粗,质感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