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把普通交换机改成POE交换机的吗?

楼主(2023-02-01):
想着把一个8口交换机DIY成POE交换机用来接摄像头。

看了下资料,说标准POE是可以1236四线做数据通信的同时进行供电,并且这个供电是有检测的。
能否不用检测直接进行供电?

网友:
除非自制,一般都有协议,避免一些特殊情况烧坏设备网络接口。

网友A:
我是直接在45和78上加载12v电,到摄像机那边再分出来接dc插头

网友:
要使用千兆网络,必须遵循POE协议,如果使用1236传输网络信号,4578分出来传输电源,也是可以的,不过只有百兆带宽了。

网友:
用千兆网络,必须遵循POE协议, 如果用百兆,只有1236传输网络信号,4578可以分出来接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在45和78上加载12v电,到摄像机那边再分出来接dc插头

短距离还行,距离长了压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距离还行,距离长了压降严重

30米吧,效果还行

网友C:
没搞过poe网线。网线里增加了poe供电,带电剪断网线是不是就要出大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poe网线。网线里增加了poe供电,带电剪断网线是不是就要出大事了?

理论上是的。也看poe交换机那边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做保护之类的。做了保护的话问题不大,没做保护就相当于短路

网友:
30米 大胆的接 放心用,我用至少30米线跑监控12v 至少工作4 5年了都正常。千万注意接头防水处理,别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提醒。

网友:
看是百兆还是千兆的交换机

网友D:
自己维护使用的可以,不过要是给别人弄还是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在45和78上加载12v电,到摄像机那边再分出来接dc插头

有想法,有行动,我最佩服这样的了。
自己搞的要在线头标好记号,否则后面的来修就麻烦了。或者分出来的4578改成普通的电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维护使用的可以,不过要是给别人弄还是买吧

自己用的呀

网友E:
没必要吧,重新买个

网友F:
这个改后协议怎么办?效率衙成本估计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吧,重新买个

贵啊。不是一般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改后协议怎么办?效率衙成本估计太高!

协议基本没办法。效率和成本是很低的

网友:
协议协议,除非改非标 搞个集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