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线请问这个是什么?Aigentoo,好像HDMI进,出,没懂。

楼主(2023-02-01):
请问这是什么设备,好像HDMI进,出,没懂。

接HDMI out 输出的图像

接HDMI out 输出的图像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看照片有可能是上海金途出的IP+网络运维接入设备

网友:
还有一个控制口,不会是路由吧?

网友:
广告机?视频盒子?

网友:
善用搜索引擎

楼主:
谢谢,用了没搜索到。最后的字母不认识。

楼主:
找到了金途的,谢谢楼上几位大佬,这个闲置了,在手上有啥用吗 ,能改电视盒子吗?看了好像是个小主机

网友:
2楼有可能正确

网友:
像是迷你主机

网友:
刷坏的机顶盒有时候就是固定显示商标这个画面

网友:
坛友高手多,已经有答案了,网络运维设备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请问可以刷为盒子或者有其他用处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A:
就是一个带环出的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带环出的机顶盒

请问能不能装系统,这个在out端接显示器,就显示图标,左侧有调试的字样,然后就是一个调试画面,如果能装系统就好了。请教了。

楼主:
开机就是这么个画面,不知道怎么diy,有大侠指导,用引导U盘好像也无法引导PE。

网友:
看什么主芯片啊   接口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