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石充电器 没有输出了,怎么检测好坏?

楼主(2023-02-01):
规格是54.6V 2A   输入电容有300V电压,输出电容没用电压。指示灯亮。指示灯电是从哪里取的 不是54V 这里吧?

补充内容 (2023-2-3 17:47):
接电池也没有输出,应该是坏了

网友:
这是智能充电器吧,没接电池前没电压输出,指示灯接在控制电路吧

网友:
接电池才能启动

网友:
控制电源都有电了,主输出电容应该是有电压的。如果没有,检查整流管

网友:
LZ接电池了吗

网友:
板子上有防水绝缘漆,测焊点的时候用表笔蹭一蹭把漆去掉一点再测,不然可能测不到电压

网友:
指示灯电是从哪里取的,我关注一下等答案。

网友:
灯亮至少说电路工作了。

至于说输出口没电压,要么线断了;要么输出有防反接电路断开了,接上负载才输出。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蛮好的!是我喜欢的模样。

网友:
有防反接电路断开了,接上负载才输出,可以试一下

网友:
指示灯不会是高压供电吧。

网友:
看看散热片上的管子!!管脚很容易断 设计缺陷

网友:
测量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接电池才会有输出!

网友:
有可控硅或mos管保护,从整流二极管处测一下

网友:
现在很多充电器要接电池才有输出显示

网友:
我有一个也坏了开始亮绿灯不充电,2分钟以后干脆就炸了

网友:
充电器挺好!先测输出电容有电没电测了再说

网友:
充电器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PBC漂亮,板子上明显有一颗MOS管,不接电池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