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久天璇 G Formula 512G SM2246EN 开卡 Download/Compare ISP Fail(44) 记录

楼主(2023-02-01):
手中一个创久天璇 G Formula 512G 坏盘

拆开外壳,版型如图

DRAM 是 MIRA 的,容量 512M
8颗东芝 9D2H 颗粒

三颗 LED 分别显示不同颜色

直插电脑,电流正常
显示476G 未分区
初始化磁盘失败,没有任何失败提示

在群友的帮助下,短接 JP1 进入 ROM模式
打开量产软件,CE 显示完整

配置如同

DRAM 里面选择了 MIRA 品牌,512M容量
ROM 模式下 DRAM Test 通过了

尝试开卡

ISP1 和 ISP 文件比较失败
主控虚焊或主控坏造成的吗?

之前看到过有 因为没短接 R46 导致开某些东芝颗粒时会 Run ISP Fail 的情况
这个对 9D2H 也有类似情形吗?

感谢观看!

网友:
看来创久的SSD盘硬件还不错呢。

网友A:
cache program勾上啊。

另外做DRAM test的时候,loop选成3或以上,测出来结果更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che program勾上啊。

另外做DRAM test的时候,loop选成3或以上,测出来结果更准一些。 ...

cache program 是不是对应 磁盘上的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cache program 是不是对应 磁盘上的这里?

我感觉开卡设置里的cache program和系统下的这个功能不关联

网友B:
有好几个品牌的2246en 厂家故意设的有套,公版的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几个品牌的2246en 厂家故意设的有套,公版的开不出来。

才听说有这回事呀
要是我这个有套,那更复杂了

网友C:
如图所示,其它参数没有错误就可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其它参数没有错误就可以过了

试了,在不屏蔽 CH 和 CE,只选择 Maker 是东芝时
结果是一样的。
或许这板子,厂家真的有某些套

网友:
9d2h 是老颗粒,是不是用老版本的固件开要好一点,这个颗粒感觉磨狠了,8颗粒的最好降点频率,跑个rtd看看体质,实在不行留给U盘用算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从哪买的,,

网友D:
这错误提示应该是颗粒id选择错误,无法下载固件

网友:
没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错误提示应该是颗粒id选择错误,无法下载固件

9D2H 只有这一个 ID 吧
目前没时间看 2246EN 下载 ISP 的那部分是不是有厂家的套

楼主:
等有空了有进展了再更新
我觉得 ISP 下载那部分电路不是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