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海康录像机序列号好像和别人的重复了 我用手机app能看到别个的图像

楼主(2023-02-01):
闲鱼购买两个坏的海康录像机 修好后发现序列号好像和别人的重复了  意思就是两个都是这个序列号 图像错乱  我用手机app能看到别个的图像 估计别个也能看到我的

网友:
估计是绑定了

网友:
一般来说出现这个情况的可能性不大,重新接入再看看。

网友:
楼主这是看到别人家里的情况啦?

网友:
看看家里情况到好可以,别看到屋里就行。。。

网友:
那一串序号不是128位吗??那么长的一串序号也能有重复??厂家生产也不可能重复吧!!这个重复概率比连中3次一等奖彩票还低吧!

网友:
确实有类似情况出现,有一次,我查看一个画面时有些卡,突然就出现了几秒不相干的画面,然后又恢复成正常画面了,一度以为穿越了。

网友:
必须联网吗?硬盘机可以脱网运行吧

网友:
二手机子因为有人刷机,解绑破解过,导致某些参数重复。原厂一般不会。

网友:
所以摄像头尽量不要对着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