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墨水屏标签无损改造

楼主(2023-02-01):
参考的这位大神的思路和代码:https://oshwhub.com/article/2.1jia-qian-wu-sun-gai-wen-shi-du-ji

热熔胶打多了,各位忽略

自制的烧录探针

网友:
这个是高手,我只能膜拜

网友:
确实是无损改造。

网友:
如果可以,建议制造成品福利手拙的坛友……

网友:
有意义,可以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插针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  无损改造,学习尝试一下!

网友A:
探针不错,哪里淘到的

网友:
我板子不是MSP430G2553的,是MSP430G2755的,用430仿真器下载总是无法发现硬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针不错,哪里淘到的

自己做的

网友(2025-04-11):
真的是高手啊,膜拜了。围观一下子

网友:
能玩的动430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