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奥林巴斯VG-140数码相机按键板失灵

楼主(2023-02-01):
我有一台很多年前的数码相机,奥林巴斯的VG-140 其它都正常,就是按键板失灵了,上下左右键乱了,今天拆天看看有没有的修
外观图是网上找的
这是拆下的铵键板
总共11个铵键,排线有12条

第一条本来还有点黑线,我刮一刮彻底刮完掉了

用万用表测量了剩下的线路,接通的按键如下
1-公共端,连接到所有按键的外圈,(已经不通了)
2-上
3-右
4-下
5-左
6-中
7-帮助
8-录像
9-菜单
10-W
11-T
12-播放
被我刮掉的导电黑胶就是红圈内红线位置

就这么个情况,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网友:
有那个导电银漆卖,可以尝试下

楼主:
就是导线太细了,估计很难操作

网友:
老化了,触点氧化

网友:
这货应该很难修复吧?我只有换新的

网友:
修相机是个精细活。

网友:
好像有卖这种导电黑胶的,可以涂点试试,就是不知道干后是否结实。

网友:
不值得修了

网友:
鹿仙子有导电银漆笔速干型,可以试试看。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4.18.18d31600ExUICq

网友:
好久不用这种了

网友:
这种按键不太容易修,要是有整件就省事了

网友:
没想到是电阻里碳膜,头发细导线,烙铁焊锡都没办法。建议买其它潜望式镜头旧相机算了,外伸缩镜头放久后,润滑变干塑料老化卡死,开机时镜头自检出错不能用。

网友:
导电银漆试试,没什么别的方法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像真的不太好弄,也只能用导电银漆试试了

网友:
只能换新的。

网友:
从某宝按相机的型号找一找,一般应该会找到配件的吧。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拆机件。

网友:
据说有种导电银漆,不过我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