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朋友用过人体存在感应雷达,进来分享下使用经验吧

楼主(2023-02-01):
看见淘宝有售 人体存在静止感应雷达模块,翻了下评论,大概原理是:

工作在24GHz,能判断人体靠近还是远离,如果只有靠近信号,则一直开启;直到有了远离信号,就会延时关闭。

目前bug是:当有第二个人靠近后远离时,第一个人没走,也会触发关机。这个估计以后能升级软件解决吧?对靠近人数做统计。两个人一起来分别走就没办法统计了吧?

这模块能解决我几年来一直想要的电视背景画框难题了,人来就亮电视,播放风景,厕所瞬间升级为海景厕所,高大上啊!

这个模块不应用来控制电视机电源,估计要控制背光电源,才反应够快。不知道显示面板有没有休眠引脚,直接控制休眠就完美了。

网友:
还可以测试出人数来?

网友:
测出人数怕是不能哦

网友A:
海景厕所就不拉屎了?

网友:
温度加雷达

网友:
配合带红外功能的开关面板就可以了,相互检测环境。

网友B:
现在有一种方案可以检测存在人数(没量产),但市面上的产品都是不能检测人数的,所以你的问题暂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一种方案可以检测存在人数(没量产),但市面上的产品都是不能检测人数的,所以你的问题暂时无解 ...

看到淘宝有一种56GHz的,是感应人呼吸的,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只能说多用几个多种类型的传感器来减少误差,每一种传感器总有一些方面顾忌不到

网友:
前几天看斗鱼一主播买了两个人体存在传感器,还没听他说使用效果如何。他说的现在的这种传感器基本上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网友:
用热释电传感器吧,别用雷达了。

网友:
用摄像头人脸识别最可靠

网友: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生产线空盒问题,农民工用风扇吹,博士生做称重,制造机械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一种方案可以检测存在人数(没量产),但市面上的产品都是不能检测人数的,所以你的问题暂时无解 ...

监控能数客流量

网友:
29块的摄像头能解决的问题,用雷达干啥。29块的摄像头能解决的问题,用雷达干啥。29块的摄像头能解决的问题,用雷达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监控能数客流量

摄像头能检测是人 还是狗 高清的还能检测脸上几个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景厕所就不拉屎了?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楼上说29的摄像头的,摄像头放厕所检测人脸,别人还敢去拉S嘛!

网友:
海景厕所,是不是拉屎的时候特别畅快?
拉出来的时候,下面还有鲨鱼来抢吃,这真的很过瘾。

网友:
有一种报警器是热释电传感器+雷达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