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说白光的手柄,硅胶线滑手机的都是扯淡!欢迎来拍砖解惑.扫盲.

楼主(2023-02-01):
我觉得硅胶线滑动手机还是有点扯.
甚至还有人说,原装手柄也可以滑动手机,这就更扯了
实际上接一根5v 的充电线到手机 ,手机充电线也可以滑动手机,
有的手机可以,有的则不行,所以这里边不能一概而论.

有种说法就是白光的手柄,是金属附和材料,所以拿着外壳可以滑动手机,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如果是这样,操作人员拿着一个手柄无意中去戳高压,高电流,就太危险了.
(注意:并非一定要插入焊台.人类的能动性,完全可以把一个三角形零件装入六角形的固定孔中,
设计人员在考虑方便性的同时不考虑这种高危状况也太狭隘了吧.)

当然这些都是传说,白光951,以及 系列手柄是塑料复合材料肯定是的,
我也是小白,没上过学,大师指教!拍砖.

要知道,烧电焊的时候我穿着绝缘靴,带着牛皮手套,带着面罩
,而焊台用的时候我穿着拖鞋.可是徒手操作.也许我是小题大做了.一个弱点能电死人么,摸着都没事.

网友A:
滑手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手机是什么意思?

就是导电线外壳磁化后可以滑动手机,就像你用手指滑动一样,
但是仅仅是有些手机可以,有些不行,不是每个手机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外壳导电,这是扯淡,

楼主:
The FX-9501 handle I purchased contained a glass NTC in the handle. Although it was a complete assembly for a few dollars more, not a kit like the link above.
If its 4 pin it uses an on board NTC.

I got these tips, as I used similar metcal versions often: D52 D24 D12 BCF3 JL02.

This looks like a great kit as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grounding safety of the built in AC/DC converter. However.. that means there is no earth connection, so its not ESD safe, as most plug packs are isolated.

我理解就是即使是 3线也是接地安全的,因为第4根线也是接在负极地的,而 外壳地,也是插头接线柱2 连接到主机外壳
至于操作人员,本应该带上防静电,手环夹子.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线皮是导电橡胶,有阻抗,但是可以释放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线皮是导电橡胶,有阻抗,但是可以释放静电

要不说日本鬼子鬼精鬼精的,壳子也脆,皮子也脆
很多海鲜市场卖家,都说线皮子烂了换过的,还卖那么贵
结果很多人,买回去还是说鬼子的东西好,不过我也没用过,
"导电硅胶" 是什么?我查查,

网友C:
硅胶做导电处理的原因就是 普通硅胶,橡胶 ,经过摩擦容易产生静电。如果不导电处理进行泄放,就会产生电位差,产生静电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做导电处理的原因就是 普通硅胶,橡胶 ,经过摩擦容易产生静电。如果不导电处理进行泄放,就会产生电位 ...

查了导电硅胶,挤压后导电.原来静态测量是不导电的.
但是为什么那么脆呢,有些咸鱼商家还"好心"给换了.手柄硅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导电硅胶,挤压后导电.原来静态测量是不导电的.
但是为什么那么脆呢,有些咸鱼商家还"好心"给换了.手柄 ...

啥玩意都有个寿命  ,流水线淘汰下来的 钢筒起水垢 ,线破皮  ,壳子烫痕 ,发脆。这些都是正常。日夜连轴转 十几年 甚至更久。能出现在鱼上都是 平时保护好的。

网友D:
防静电用具表面都是有一定导电性的,电阻比较大而已,现在手机触屏都是电容屏,就是利用人体导电泄放屏幕上的静电检测触摸的,滑屏测试线材就是这么个原理,没有什么神秘的,还有你得搞清楚静电是啥,有什么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静电用具表面都是有一定导电性的,电阻比较大而已,现在手机触屏都是电容屏,就是利用人体导电泄放屏幕上 ...

是的,我一般带静电手环,接地操作.
我用的是国产的3线手柄,看来二手的白光手柄被换了线也就没什么.了
还是接地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