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控党,大佬勿入,小白做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3-02-01):
从角落里翻出多年前做的12V开关电源,当时做给14吋黑白电视用的,在盛夏无空调环境下使用,可以工作1.5小时不到2小时,即烧开关管,电压倒是很稳定,就是开关管损耗大,带载时发热严重,空载没啥问题可以长时间正常工作。那时对开关电源啥也不懂,只是照原理图做,原理图好像是来自手机万能充。变压器数据也自己凭感觉定的,所有元器件除了快恢复与洞洞板是买的,其余都是从捡来的板子上拆得,或者捡来的。

制作工具就一把烙铁一块万用表
钻孔用剪刀与自制钻头手动完成

手机上编辑有点乱,大家将就看哈

原理图,是照万能充实物画出来的

开关电源全貌,为了不影响大家观感,板子用水冲洗了一下,原本灰尘很多

变压器用的是21寸彩电里的

开关管都是拆自电子镇流器,起先是用TO 220封装13001,后来烧光了就用了这个TO 126小封装13003

输出整流快恢复

取样电阻开始用的水泥电阻,也是烧光的手中的后改用从烙铁芯里拆的康铜电阻丝

主电容

组合式散热器,还是抗不住开关管产生的热量,

低压部分

其他

谢谢观看!

网友A:
就不能加个风扇主动散热?

网友B:
大神这是老玩家了,多分享点,让我们这些小白多见识见识

网友:
哈哈,从叙述中看出楼主是老炮儿,还冒充小白

网友:
佩服佩服……变压器都自绕,牛人

网友:
动手能力,超、超、超、超强啊。

网友:
14寸黑白4~5十年前的事了。

网友C:
"当时做给14吋黑白电视用的"   可以看出这是多少年前的东西,老手,厉害。

网友:
从元件面看,好像是工厂生产的正规产品呢。

网友:
现在有工具也有零件了,把它翻新一下,不合适的参数改改对

网友:
楼主是很厉害的,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大个变压器,应该做A3电源,功率更大,负载性能更强。

网友:
看这图这是正激?没有示波器调试的话很容易关不断造成管子超载吧!
给13003加个二极管可能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能够用洞洞板走线路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做给14吋黑白电视用的"   可以看出这是多少年前的东西,老手,厉害。

但变压器是21寸彩电里拆的,万能充也是千禧年之后才出现的

网友:
牛,居然自制开关电源,这玩意自制要考虑的东西挺多的吧?可能做不怎么好,一个是开关变压器的大小,电感量,开关管的频率,占空比,磁芯磁通量饱和度等,发热有没有可能是开关管波形不好?

网友:
你太牛了吧,这个也用洞洞板啊,能想象到你安排原件位置时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加个风扇主动散热?

有用很小的风扇吹试过,效果不是很好,可能是风扇太小,风扇大小差不多70x7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是老玩家了,多分享点,让我们这些小白多见识见识

我在这方面的知识,现在也是与小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