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upox 785g series 主板可以升级CPU到amd x4 850嘛?

楼主(2023-02-01):
supox 785g series 主板可以升级CPU到amd x4 850嘛?

大师们帮我看看哈.......

谢谢.......

supox 785g series 主板可以升级CPU到amd x4 850嘛?

网友A:
AM3接口,不可以升级为X4 850.

网友:
95w的X4 945 955是最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3接口,不可以升级为X4 850.

amd x4 850有2种接口??

一个AM3

一个FM2

开始木有搞清楚,后面发现有2种接口

大师看下,可以用am3的850吧?

网友B:
上AMD955+固态速度起飞

网友C:
换四核的话,功耗太高,不值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amd x4 850有2种接口??

一个AM3

可以是可以..但am3已经是腊祭价,为何不要完整体95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am3已经是腊祭价,为何不要完整体955呢?

价格先放一边.....

关键是不确定主板是否带的起125w的955嘛?

主板官网好像倒闭了?

查询不到主板的具体详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四核的话,功耗太高,不值当

大师.....

你能确定我这个主板最高支持多少功耗的CP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AMD955+固态速度起飞

价格先放一边.....

关键是不确定主板是否带的起125w的955嘛?

主板官网好像倒闭了?

查询不到主板的具体详细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你能确定我这个主板最高支持多少功耗的CPU啊?

不打游戏的话,直接买台i3八代以上的本子吧,日常功耗才不到30w

网友:
引用 楼主:
amd x4 850有2种接口??

一个AM3

http://www.epox.cn/product_down_view.php?id=243
主板型号:AK785G DDR3
支持am2、am2+、am3系列的cpu
如果想使用Phenom II X4 850,应将BIOS刷新为最新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先放一边.....

关键是不确定主板是否带的起125w的955嘛?

http://www.epox.cn/product_down_view.php?id=243
主板型号:AK785G DDR3
支持am2、am2+、am3系列的cpu
如果想使用Phenom II X4 850,应将BIOS刷新为最新版本。
不过这个CPU应该是C3步进,官方最新bios也不一定支持,那时虽然可以点亮,但可能无法工作在正常的频率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www.epox.cn/product_down_view.php?id=243
主板型号:AK785G DDR3
支持am2、am2+、am3系列的cpu

am3主板只要不太拉垮,都能在bios里超频,这个需要慢慢调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am3主板只要不太拉垮,都能在bios里超频,这个需要慢慢调试了

有可能被锁最低倍频,比如800MHz,这个可不是超频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先放一边.....

关键是不确定主板是否带的起125w的955嘛?

有95w的9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epox.cn/product_down_view.php?id=243
主板型号:AK785G DDR3
支持am2、am2+、am3系列的cpu

大师........

问下........

你的网络是电信还是联通还是移动?

俺移动的网络基本打不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被锁最低倍频,比如800MHz,这个可不是超频能解决的

锁倍频只有intel平台会出现,amd平台没有微码一般都是不开机,通电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锁倍频只有intel平台会出现,amd平台没有微码一般都是不开机,通电黑屏

遇到过,使用C2步进的X2 240一切正常,使用C3步进的X4 645就锁800MHz

网友:
bios里改cpu did 和f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