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坏掉的ngff 固态硬盘可以做U盘吗?

楼主(2023-02-01):
自己坏了2块 128G的固态硬盘,请问论坛有大佬,可以拆颗粒做U盘吗

需要一块U盘,用作日常数据拷贝用

网友:
@fanallen 请联系这个大佬

网友:
来回的邮费都够买一个u盘了

网友A:
拆开看看颗粒吧,MLC的还值得一做,TLC做优盘效果不好。

网友:
TLC、QLC贴U盘开pSLC还是可以废品利用一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颗粒吧,MLC的还值得一做,TLC做优盘效果不好。

确实是一个高手,十分佩服。
有一个问题请教:您那个U盘,我做U启动重装系统,格式化后,一下什么信息都没有了,成了一个空的光的U盘了,怎么修复?

网友:
建议颗粒直接卖掉,再买新U盘,折腾成本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一个高手,十分佩服。
有一个问题请教:您那个U盘,我做U启动重装系统,格式化后,一下什么信息都 ...

重新量产可以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量产可以修复

再请教;重新量产怎么弄?我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重新量产怎么弄?我小白一个。

找他要量产软件
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说清的,可以先百度一下

网友:
把坏的当废品卖了,,钱正好可以换个新U盘吧

网友:
两个如果颗粒一样,也可以重新拼一个256 SSD

网友:
发主控、颗粒图,没图谁也不知道咋整

网友:
可以折腾折腾,尝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