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功率测试,发现变频空调功率也不是太高

楼主(2023-02-01):
(图片)

网友:
  不是很差劲空调  温度弄的过于离谱,  功耗本来就不高

网友:
所以为什么要做变频空调呢?

网友A:
功率高低由空调大小决定,定频/变频与功率大小相关度不大,只不过定频以额定功率断续运行而变频是以额定功率和低于额定功率的状态连续运行(也有暂短停机)罢了。
制冷状态下气温高时,定频的运转时间长停机时间短,变频的高功率时长,第功率时短;反之相反,如此而已。
区别在于定频的忽冷忽热(感觉上并不明显,但额定功率运转的噪音很明显),变频的温度稳定(除额定功率之外噪音较小,适合于卧室),与变频相比较定频的开/停过程要额外耗电,对应的是变频机价格高很多,电路复杂故障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高低由空调大小决定,定频/变频与功率大小相关度不大,只不过定频以额定功率断续运行而变频是以额定功 ...

变频省的电都用来做维修基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省的电都用来做维修基金了

哈哈,高,一语中的!

网友:
变频就是功率调节。

网友:
我有好几个计量插座,可惜都是10A的,不能测空调

网友:
别听什么定频变频,一直开着就费电,一天好几块钱的费,不过用这个东西降温比升温可是省多钱了

网友:
空调功率都不会太高,在基本相同的加热量下一天用下来比一般的电热器都省电些

网友:
感觉变频空调容易坏,坏了还修不好的那种。

网友:
一般来说正常运行以后的确是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高低由空调大小决定,定频/变频与功率大小相关度不大,只不过定频以额定功率断续运行而变频是以额定功 ...

现在价格差不多拉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省的电都用来做维修基金了

那不是赚了,变频比定频舒服多了。

网友:
确实空调要比取暖器省电

网友:
之所生产变频空调,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

网友:
这玩意就是开启的瞬间功率会很大,其它时候都没那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省的电都用来做维修基金了

变频电风扇也是价格虚高,北京官方代理维修高中毕业,我初中毕业不让就业挣钱,以前姥姥家大舅舅初中毕业能找到代理商维修挣钱,选双休日工作活少点。楼主功率计插座很好,多档自动量程,缺点大小功率容易看错,最好能切换手动量程容易比较。空调变频功率模块比新国标控制器强很多,可惜是220伏工作电压。

网友:
变频就是功率调节

网友:
变频最大的优点其实不是省电,省不了多少的。别听一晚一度电那种说法。
最大的优点是温度恒定,感觉非常舒服。噪音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