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毫欧表测电容内阻容抗 ESR 串联等效电阻 D值 电池内阻 LCR表 业余的容易混

楼主(2023-02-01):
哈哈。因为做了个7107的毫欧表,好像不能测电容的内阻??电池的内阻???

再做了一个LM317 NE555的方波电路,能测电容,电池的内阻。

但是这个内阻是电容的ESR吗?  而且测电容,有的压降非常大。

============================================

什么意思啊?不懂?

电容的容值小于330UF时电容的内阻值R比串联等效电阻ESR的值稍大,且容量越小的产品R值比ESR值大的越多,而容量大于等于330UF时,R值与ESR值基本上一致。
一般情况下电容出厂以R值作为标准。小容量的产品也有以ESR值作为标准的。

------------------------------------------------------------------------

电容基础4——电容种类和ESR(等效串联电阻),超级电容能否代替电池? - 皮特的文章 -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48037515

======================================

比如一个103独石电容,它的串联等效电阻ESR,,,是不是很大很大了。上10K

网友:
这些参数得用电桥看了吧
最近有个许老师电桥7.8k的改进版,200不到,你可以考虑上车

网友:
容抗元小于ESR时,才能测ESR。
不建议测电容。

楼主:
指针式电容ESR表的10年时间使用经验小结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84036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人家研究的深,以前都是不求甚解

网友:
没有使用过,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检测出来的。

楼主:
设备有限,瞎操心

网友(2024-03-16):
还是方便很多,我用二手数字电桥测量,也是大概估算一下,人工判断

网友:
准确测量ESR要用相敏检波器,不然就是测量的阻抗,只不过当测试频率足够高的时候,容抗值远小于ESR,误差可以接受。
电容的ESR是频率的函数,在相同测量频率下,同种类同容量的某个电容的ESR明显大于平均值,确实可以作为判断电容失效的依据。不同容量,不同种类电容的ESR就不好说了。对ESR比较敏感的场合之一好像是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ESR过大会不仅滤波效果下降,还会导致电容过热,缩短工作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