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浣熊养生壶XH-810A维修求教

楼主(2023-02-01):
办公室有一个小浣熊XH-810A养生壶,2016年购买的,使用六年左右,过完年后发现不会烧水了,具体表现为:

1、功能控制一切正常,就是可以正常开关机、选择功能、火力调节等等
2、温度显示也正常,显示水温为21度
3、就是不会烧水
推测是玻璃壶体部分加热部分有元件损坏,拆开后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
1、红蓝线间电阻无穷大
2、常闭式温度控制开关两脚间电阻为无穷大(怕漏水,未从发热盘上拆除下来)

请问各位大神,此烧水壶故障是否为温度控制开关损坏,取下发热盘更换温度控制开关时有什么注意事项没,谢谢。

底座

底座

底座

铭牌

铭牌

铭牌

玻璃壶接头(红蓝线间电阻无穷大)

玻璃壶接头(红蓝线间电阻无穷大)

玻璃壶连接线头(红蓝线间电阻无穷大)

常闭式温控开关

常闭式温控开关

常闭式温控开关(两脚间电阻为无穷大)

网友A:
此为通病,常闭式的是干烧保护开关,已经损坏,更换即可。一般为140度,可以换成更高温度的比如180度,当干烧时是一样能防止火灾的。

使用时间长了后导致发热盘到水体的热阻增大,水还在烧,发热盘已经超过140度了,会引起误动作,表现为烧水时断断续续的加热。

网友B:
常闭式温控开关(两脚间电阻为无穷大)
你自己都说了常闭式,应该电阻为零的换了应该就好了啊

网友C:
不测一下发热盘有没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测一下发热盘有没断线?

既然已经找到断点,就不想往下拆了啊,下面和玻璃体连在一起,怕漏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为通病,常闭式的是干烧保护开关,已经损坏,更换即可。一般为140度,可以换成更高温度的比如180度,当干 ...

感谢回复,看您的回复想起年前这个壶烧开水时确实烧烧停停,我还以为是控制电路有问题了,切换了几个功能都是,看来是这个是预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闭式温控开关(两脚间电阻为无穷大)
你自己都说了常闭式,应该电阻为零的换了应该就好了啊
...

有道理,等有时间了把它完全分家,看看温控开关的型号和规格,照方抓药修好它,谢谢回复

网友:
常闭式温控开关,通才对啊,,,短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看您的回复想起年前这个壶烧开水时确实烧烧停停,我还以为是控制电路有问题了,切换了几个功能 ...

是的,因为我刚好就整过一个小熊的养生壶,故障跟你的一样……

网友:
不好轻易判断那个地方有故障

网友D:
我也有个烧水壶,什么都正常,唯独就是不能记忆保温,烧好的养生茶设置到保温55度后,提壶显示E1并鸣叫,放回去后就不能记忆之前设置的55度。打开后也找不出来什么故障来。

网友E:
能用6年不错了。缝缝补补再三年

网友:
先短接 温控开关 试试看,是不是能发热?
剩下更换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6年不错了。缝缝补补再三年

同事已经购买了一个新的放在办公室里面了

这个壶也懒得修了,扔在边上,回头有时间了再处理吧

网友:
断断续续的烧水,就先换掉温控器试试。

网友:
常闭温控开关在低于温控点时电阻应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烧水壶,什么都正常,唯独就是不能记忆保温,烧好的养生茶设置到保温55度后,提壶显示E1并鸣叫,放 ...

你这个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
已经找到故障点了,先换了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