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头的电源,输出12V电流约20A,想改成调压、调流电源,如何动手。

楼主(2023-02-01):
将原 3.9K ADJ 电阻,换成电位器,电压5.24 -—— 16.16V之间。芯片隐约看到UC38XX,想改成调压、调流电源,如何动手。谢谢 !

网友:
3842?那比较经典的IC,坛子里应该都有相关的教程

网友:
先找到到底是3842还是啥,查阅电路图,网上一大把改可调的帖子。

网友:
自己不懂建议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电源改不好就放炮,如果有硬需求的话或者搞个DC升降压模块或者去买一个新的

网友A:
这个改要动大手术,加辅助电源,而且是两组电源,特别是改调流,本身没有限流电路,要另加,没一定基础还是从简单电源小范围调压入手吧。

网友:
这个电源少见,两个开关管,也不是半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要动大手术,加辅助电源,而且是两组电源,特别是改调流,本身没有限流电路,要另加,没一定基础还是 ...

请给个可参考的链接,谢谢 !

网友B:
双管正激你改不了的,调压调流要动的地方多了去了,一二次侧都要加辅助供电,0v起还要负压,调流还要加运放取样电阻,而且这个电源做工相当垃圾,不值得动刀,不过如果你非点儿想要把破三轮改成宝马200块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管正激你改不了的,调压调流要动的地方多了去了,一二次侧都要加辅助供电,0v起还要负压,调流还要加运放 ...

你好。有适合的方案,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有大神相帮,就一定能成

网友:
大神是我们在黑暗中的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