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砸十几年前的RTC芯片换电池,没想到还有电(DALLAS DS12C887 Real Time)

楼主(2023-02-01):
准备用它做个钟,之前听说ds12c887电池很多放坏了。而我这个坏机床板子起码八九年没通电了,猜测电池已经烂了。

把电池拆了,另一边包着晶振,就不打开了,避免影响隔热

这是别人的图

砸破了一点,不过应该没事

砸完以后发现电池有3V,竟然还有电。
早知道不拆了,它距离上一次通电过了这么多年,一直运转、走时也不知道变了多少

网友:
原来是时钟芯片

网友:
看来不利于拆修,最怕遇到打磨芯片,封装成高等级型号模块,换上后没多久烧芯片。

网友:
以前的东西真好

网友:
竟然还有电,拆了个寂寞啊。

网友A:
谢谢您的分享,您的斧子看起来十分的力量+1+1+1,击碎效果看起来也十分的明显,让人不免大声赞叹。通过您的分享我也了解到了原来还有芯片里面是附带电池的。是否可以通过缓慢磨掉外皮的方式无损取出,以后有条件的时候我也研究一下。

网友B:
砸了可惜了,难道是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砸了可惜了,难道是坏了吗?

没有坏,电池设计的是不可更换,如果没电了将无法计时。但是可以砸开外挂一个纽扣电池

网友:
我好像有两个,不知道板子放哪里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芯片

网友:
之前看一个修示波器的好像就是这个芯片没电了,拆开挂外直接电池的,好像也算通病(其实设备寿命就是这么设计的),那个类型示波器都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分享,您的斧子看起来十分的力量+1+1+1,击碎效果看起来也十分的明显,让人不免大声赞叹。通过您的 ...

看起来可以激光直接一层一层打掉。。。

网友:
拆之前测试下就好了

网友(2023-11-18):
看我今天 拆开的两个,一个拆坏了,看了内部结构,第二个给它做手术

网友:
电池电压只有0.4
伏了

网友(2024-04-25):
编号 0143A2 ,是不是2001年生产的?

20年,是该没电了。

网友C:
我还有几片早些年申请的DS12C887

现在DIY时钟,一般都用I2C的了

网友:
支持一下,这些东西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几片早些年申请的DS12C887

现在DIY时钟,一般都用I2C的了

编号 0143A2 ,是表示年份吗?
这款芯片,有个年限考虑,因为里面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