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电容引起的电源无输出

楼主(2023-02-01):
前两天去亲戚家串门,看见角落里扔了一个剪线的电源,就捡了回来研究。
wechat_upload167523756363da18bb379a9 wechat_upload167523756563da18bde235e
外壳是胶粘的只能暴力打开,做工还算规整
wechat_upload167523766863da19240ad31 wechat_upload167523766963da19257cb14 wechat_upload167523767063da1926df536
看了下电源管理芯片是3843,基本和3842工作电压差不多,就是启动后维持供电低点8.5伏,先从后级加直流电源,指示灯点亮测稳压反馈电路正常,维修方向转到前级。盲扫没发现明显短路,直接插市电测八脚5伏基准电压不稳定乱跳,七脚供电不稳只有5点几伏,由市电输入端加直流17伏短接启动电阻,发现电源有输出了,至此陷入僵局,一通胡思乱搞,二次供电回路启动电阻一通乱查无果,忽然想起快手上小武老师出的段子讲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故障,把目光放在了二次供电的一颗电容上 wechat_upload167523859963da1cc78adc5
看着挺好的没毛病,拿出吃灰已久的电桥一测原形毕露,已经识别成电阻了 wechat_upload167523873863da1d5208738
万用表测着却是正常的 wechat_upload167523873963da1d53c67db
从料板上找了半天才,找到一颗参数相同体积略大的电容换上
wechat_upload167523895663da1e2c84dc8
上电嘿嘿指示灯点亮输出24伏杠杠的
wechat_upload167526827563da90b3b36b1

网友:
其实角落里还有一个1000元的红包,你光顾捡电源了,没看到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但隐蔽性又很强。

网友:
一般旧电子产品电容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A:
这个电容坏的几率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电容,万用表测试正常,电桥测量,显示问题。又是个什么原因呢?看来以后都得准备一个电桥了。

网友:
我也要拣,赶快报坐标,我每天去溜达溜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坏的几率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离散热片太近

网友B:
散热器用料足,电容长期受到散热器的煎熬提前光荣殉职了!

网友:
参数做t12挺好

网友:
24V,4A,正好与T12相配,历害,我怎么没有想到

网友:
为什么万用表测的电容不准?是万用表测试电容的频率太低了?如果手上没有电桥,还不能确定是这个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用料足,电容长期受到散热器的煎熬提前光荣殉职了!

我觉得不是烤的,还是电容质量不好,在高频环境下普通电容很快就挂了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大散热片旁边的小电容,外表看不出问题,实际已经坏了。

网友:
散热器好厚实,用料足

网友:
电源由于电容故障导致的问题确实比较常见,这个电容外观坏得不算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