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北美空气炸锅电源板炸了,大家帮看一下这个型号的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3-02-01):
北美空气炸锅电源板炸了,大家帮看一下这个型号的可以用什么代换、

拆开看到电源管理蕊片已烧黑

边上绿色电感也黑了,但是测量是电阻为1.7欧,不是知道有没有损坏

背面是有脏东西附着在上面而烧了蕊片。

一个大功率电阻中间发黑,测量已经烧断,这个不知道阻值是多少,有知道的大侠说一下 好买零件替换。先谢谢了。

电源蕊片为AP8505 018b3002
某宝只能找到后面标AP8505 011B3002不 知道能不能替换。

不知道阻值是多少,

网友:
板上有参数印着

网友:
电阻20R,
芯片型号AP8505
电感也坏掉了吧

楼主:
R8没有印阻值吧。色环也看不太清楚

网友A:
给楼主一个好宝贝。
要换的东西挺多的,
直接 买板子吧,便宜的只要十几块钱。

网友:
直接换,比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好宝贝。
要换的东西挺多的,
直接 买板子吧,便宜的只要十几块钱。 ...

就是深水宝找不到这个板所以才想着修的,可能是这个牌子使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B:
最可靠的是找个5W9V的小变压器,利用原有的滤波电路加个7805,再也不会炸了。

厨卫小家电用开关电源就是个错误。

网友:
型号相同即可!下面的代码不用管!

网友:
这个好代换,就是要找出为何爆炸

网友:
既然是电源,就找个电压相同的替代就是了

网友:
场面有点壮观。

网友:
看着像电源管理芯片和取样电阻烧了。

网友:
淘宝上配件,讨一个

网友:
北美是不是啥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可靠的是找个5W9V的小变压器,利用原有的滤波电路加个7805,再也不会炸了。

厨卫小家电用开关电源就是个 ...

也不是完全错,开关电源待机功率小

网友:
拆光板子上电源部分,搞个12v电源接原12v电容上

网友:
感觉3楼说的靠谱。

网友:
参考这个,我经常干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588-1-1.html

有空多去废品站,12v、5v的电源多了去,一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