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60S 继电器持续哒哒声

楼主(2023-02-01):
UT60S今天到了,简单试了一下各功能正常,精度够用,换挡方便,做工OK,比较满意。但是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任何挡位下,机子发出1Hz频率的“哒哒”声。要安静环境或贴近耳朵才能听见。类似于秒针的哒哒声。确定不是继电器动作的声音。继电器动作时声音大的多,并且只有一声。请问有这个表的朋友正常吗?

楼主:
看了下坛友的拆机图,这个用的是宏发的磁保持继电器。看资料继电器保持时需要直流脉冲电压激励线圈,用86E采集了电流数据也显示电流波动。
4.7V时电流

3.0V时电流

网友:
有可能是继电器的声音,但不是正常驱动信号,可能是比如干扰造成的,也可能是蜂鸣器被干扰!  记得有人也跟我反应过这表有你说的这种声音。

网友:
确定不是继电器动作的声音

网友(2023-07-25):
自动表都继电器响吧,档位切换继电器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