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鼓包换电芯后续

楼主(2023-02-01):
接上个帖子,笔记本电池鼓包

昨天已经拆开,今天拿到公司准备换电芯,刚好工作台有拆机的松下硬壳电芯,比较了大小简直尺寸完美
厚度基本一样

长宽放入电池支架也刚好

准备三节先先串联起来

先保留原有电芯,接线并联上新电芯(原来电芯3.8V,新电芯只有3.3V,怕压差大还特地充了下电)

拆掉旧电芯

还是翻车了,应该是锡线和铁壳短路了,fuse烧断,死马当活马医,没办法了拆掉所有接线断电,焊锡把fuse短路,如果锁死也认了

依次按顺序低节到高节焊接上pcm板,充电激活,奇迹出现了,尽然可以激活,激活后输出电压正常,没有锁死!

赶紧电芯背面贴上双面胶装壳固定,免得晃来晃去线断了GG

把电池盖板装上,晚上回去试机正常再打胶水粘紧

全部装好后再测量发现又只能放电不能充电了,难道还是锁死了?
拿出i2c的工具,进ti的网站找出对应封装的ic型号对照寄存器地址看看是哪个型号的,结果发现接通i2c后电池输出电压和电芯一致了,说明充电mos已经打开(充电mos关闭不能充电时电池输出电压与电芯电压差400-600mV,即充电mos的寄生二极管压降)

突然明白了,不能充电是IC设置了休眠禁止充电,i2c上有高电平后就唤醒了

反正工具都准备好了,读下ic寄存器呗,笔记本电池都有一些通用的寄存器地址,比如0x09电压,0x08温度等等

电压11247mV,与实际一致

循环次数980,与之前电脑读取一致

电池型号45N1127,与标签一致

这个大概率还是ti的电量计IC,但对照了符合封装要求的几款通过读取芯片ID都没有匹配上,有可能是定制的,也有可能是我猜错了是其他厂家的

晚上回家试机后续再更新

网友A:
厉害了……运气爆棚啊,刚好手头有尺寸一致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运气爆棚啊,刚好手头有尺寸一致的电芯……

还有断电后没有锁死,不知道是运气还是这款电池不会上锁

网友:
技术活,坐等上机测试结果。

网友:
新的电芯应该做好绝缘再串起来的。

网友:
希望折腾的结果是有效的。

网友:
确实楼主迂到奇迹断电没锁死运气好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多参数一个一个查。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一直想用I2C改sw3518s功率,但是网上没有教程

网友C:
笔记本是不是有库仑计的,电量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是不是有库仑计的,电量很准?

电池里面的电量计芯片,带库仑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一直想用I2C改sw3518s功率,但是网上没有教程

工作需要自己写的软件

网友:
这个运气爆了,遇到和大小的拆机电池

网友:
哪里有原版便宜的ev2400,想搞个研究电池。。。。。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东西一不小心就OVER了。

网友:
运气真是好啊,fuse烧断再短接还没锁死又复活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自己写的软件!
收藏了,有需要时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需要自己写的软件

请问是window下用的i2c通讯软件,可以改参数的,能分享下

网友:
现在笔记本的电池管理是越来越苛刻,好处是安全,坏处就是只能高价换原装

网友:
恭喜楼主换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