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0.5mm间距的芯片,怎么贴片?

楼主(2023-02-01):
自己搞点PCB,0.5mm间距的芯片,贴片经常发生短路,怎么贴片呢

网友:
要看什么封装了

网友:
锡珠刷小点呢

网友:
好的焊锡膏加吸焊带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该如何焊接,总是觉得无法手工焊接,0.65的就已经做到了,还好.

网友:
这个的确难度大。

网友:
没有钢网的话就用洛铁给焊盘上锡,在涂助焊剂,然后热吹风伺候

网友:
什么封装?LQFP?QFN?
手贴还是机器贴?还是直接拖焊?
说明下才好有解决办法,最好有图,可以更方便的看出不良的原因

网友:
0.5算大了,加焊油就好焊了

网友:
这个不难吧,直接拖焊就行了啊,多加点助焊剂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买了2片BMP580,LGA封装,底部焊盘宽0.25mm、间距0.5mm。

网友A:
焊盘尽量窄一些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尽量窄一些是关键。

窄些不容易粘连,具体多窄?11.8mil算宽还是算窄?

网友B:
拖焊大法,上松香吸去多余焊锡,STM32F103ZET6的LQFP-144封装就是0.5mm间距,有难度,不过也能手工焊

网友:
吸锡线或者RV铜线配焊油或松香能解决粘连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拖焊大法,上松香吸去多余焊锡,STM32F103ZET6的LQFP-144封装就是0.5mm间距,有难度,不过也能手工焊
...

sop封装如果是手工焊,连锡也不怕,加热后顺着引脚风向敲一下就行了,批量加工连锡不好搞。焊盘在底部的封装手工不好焊。

网友:
两年前手工贴焊128pins LQFP的SSD1963脚间距0.4BSC第一片采用脱焊,可能是手法不熟练无法拖出来引脚肩部的锡,反复弄直到PCB脱脚报废,第二片采用点焊弄好的,多加助焊膏用细尖头烙铁粘锡点焊,弄好后脖子痛了好几个月。

网友:
用钢网刷锡浆,放IC上去,热风化锡就焊接好。或者手工焊一次,再用风枪扫一扫。

网友:
0.5的算是常见的距离了,还有0.4的呢,照样手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