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系统图中这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3-02-01):
这是电气系统图:

电气系统图中这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看图应该是带电显示器,简写GSN,但是一般不会带菱形框。

网友A:
误点了一下附件,要直接扣55M
这个图示不认识。上面大图里面有这个? 图中其他的基本都认识或者能推测出来,这个 没找到,所以也没法推测是什么

网友:
不知道,帮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点了一下附件,要直接扣55M
这个图示不认识。上面大图里面有这个? 图中其他的基本都认识或者 ...

论坛这个问题确实不好,扣除前确认才好!

网友:
我也曾遇到过,吃一堑涨一智嘛

网友:
用的CAD哪一款?我一直没搜到有用的电气CAD

网友B:
图纸一般都有图例,对照一下看看,没有图例就是设计深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一般都有图例,对照一下看看,没有图例就是设计深度不够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一般都有图例,对照一下看看,没有图例就是设计深度不够

没有图例。现在不管什么垃圾都能做设计。不是设计图纸都很规范。

网友:
桥式电容?补偿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一般都有图例,对照一下看看,没有图例就是设计深度不够

现在的啊猫狗都来设计了,乱来一通 没有图例还感觉自己很牛很猛的样子,一点都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