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神 TH58TGT2V23BB8N 除了58 59 XT之类的主控,还能简单改下参数上2262EN不?

楼主(2023-02-01):
       如题:请教大神 TH58TGT2V23BB8N 除了58 59 XT之类的主控,还能简
单改下参数上2262EN不?

      拍的时候想简单了,之前1V23 2262EN正常能开,想着2V23也应该一样,
回来看了一下2262en Flash.SET的文件,发现并没有这个颗粒现成的参数,有
玩过的大神能指点一下不,谢谢!

网友:
62EN参数不是你想的那样跟58h一样随便改的,你试试看,改不了的
现在smi看的很紧

网友:
TGT2V23上62EN,想屁吃你,除非肯花钱让慧荣把一个砍掉的项目捡回来专门给你写固件

楼主:
这颗粒真不咋地,上了PS3111的U盘,跑圈速度一塌糊涂,就先这样吧。。。

网友A:
TGT2V23,最好的是上58H,一颗就满SATA了,62EN目前开不了这个的,包括63XT我都试过
上58H需要AD版本主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GT2V23,最好的是上58H,一颗就满SATA了,62EN目前开不了这个的,包括63XT我都试过
上58H需要AD版本主控 ...

能上63XT也没啥意义。毕竟基本上63XT都是132多。这个是152的,物理上就决定了很多东西东西。有的板型F1位置旁就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GT2V23,最好的是上58H,一颗就满SATA了,62EN目前开不了这个的,包括63XT我都试过
上58H需要AD版本主控 ...

后缀带AD的58H没遇见过,随缘吧,有机会就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63XT也没啥意义。毕竟基本上63XT都是132多。这个是152的,物理上就决定了很多东西东西。有的板型F1位 ...

人都有思维定式,一想到63XT就是2280的,2242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都有思维定式,一想到63XT就是2280的,2242呢?/::>

2242双贴也是BGA132设计,同样有元件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缀带AD的58H没遇见过,随缘吧,有机会就试试,谢谢回复!

方X店里30一颗,我有一个双贴1T的盘,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上63XT也没啥意义。毕竟基本上63XT都是132多。这个是152的,物理上就决定了很多东西东西。有的板型F1位 ...

BB8N有点特殊,包括TGT2V23BB8N和TGT3V23BB8N这两个,目前貌似都只能58XT 59XT 59XT2 58H开,2V23BB8N还多一个PS3111支持
据有大佬的融封装的图看,是多了一个内置ECC主控,应该是固件有特殊指令要

网友(2023-03-05):
我正在找这个颗粒的开卡工具,路过学习啦

网友:
可以上58H AD

网友(2023-08-10):
大佬,请教一下这颗粒怎么上3111awww,用哪个固件能开出来啊

网友C(2024-01-05):
引用 网友A:
TGT2V23,最好的是上58H,一颗就满SATA了,62EN目前开不了这个的,包括63XT我都试过
上58H需要AD版本主控 ...

没这个58H AD版本 是不是就只能贴2258X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这个58H AD版本 是不是就只能贴2258XT了?

方力店里有卖
30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