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东城角磨机电池FFBL2040

楼主(2023-02-01):
着急用,用可调电源充电电压调到25V充电电流2A,过了两小时看充电没有电流以为充满了,装上角磨机没有电,又拿回去充电接上电源还是没有电流,拿万用表测量没有输出了,完了坏了拆吧

拆完一看5串的,电压调高了,自己的T12是6串,还想着是6串的电池充电所以电调成25V了

第4串电压11.8V保护板过压保护失灵了吗?

第二,三电压4.6V

第一串没有电压了

保护板背面没有元件,正负极直通的冲电保护是在充电器上吗?

电量指示灯

网友A:
唉,这大哥也是无敌了,也就是18650吧,换了大单体估计起火了

网友B:
谢谢您的分享,这个保护板的电路我也没有看明白。如果电池能单根的拆下来的话估计替换会更加简单一些。可以尝试在镀镍钢片上搪锡看能否挂锡,如果挂锡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铜线连接各个独立的电池了。

网友:
充电电压过高把保护板损坏了吧!

网友:
刮开的那坨白胶,电阻烧了?

网友:
到底 啥原因呢

网友C:
这个有保护板吗?感觉直连啊

网友D:
R1出了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出了啥问题?

刮胶时弄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保护板吗?感觉直连啊

就是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这大哥也是无敌了,也就是18650吧,换了大单体估计起火了

有点后怕,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直出?东成胆子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分享,这个保护板的电路我也没有看明白。如果电池能单根的拆下来的话估计替换会更加简单一些。可以 ...

手上还有点拆机电池,打算全部换掉,保护板还要换掉

网友:
  电压调高了

网友:
这直出的啊,自己再组一套吧,使用原来的外壳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厂家肯定有声明,禁止拆解,禁止非原装充电器和设备使用该电池,你偏不信,还好没炸,只是安全阀顶开了。

网友E(2023-09-14):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分享,这个保护板的电路我也没有看明白。如果电池能单根的拆下来的话估计替换会更加简单一些。可以 ...

哈哈,我来说说吧,我是数码之家老用户了。有一定电子元件基础,使用东成系列电动工具总时长七八年。差不多东成的电池都用了七八块。东城的电动扳手用了5个,东城的锂电锯用了两三个。东成早期的电动工具电池是有mos管的。你看到的这一种是东成在三年前推出的最新款电池保护板。这种保护板没有莫斯管。也就意味着不能截断充电放电电流。使用这种电池必须要使用原装的充电器,原装的机器。东成这么设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大艺。这些年大艺系列电动工具无底线的降价格扰乱了市场东成没有办法,必须降价格。没有莫斯管就是大幅降价格的弊端。确实这样,安全系数降了很多。如果电池充电器全部使用原装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充电器和机器是能够关断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保护板吗?感觉直连啊

把感觉两个字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还有点拆机电池,打算全部换掉,保护板还要换掉

不要换电池,买个新电池包也不贵。110块

网友(2024-09-09):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来说说吧,我是数码之家老用户了。有一定电子元件基础,使用东成系列电动工具总时长七八年。差不 ...

兄弟说的是正解,这玩意昨天刚刚拆修了一个,里面没有截断输入输出的功率管,如果过用非原装电源充电或者用非原装电器放电,很容易过充或者过放,过放还好,就是电池报废,过充的话爆炸也不是没有可能。楼主拿25V来充电,已经严重过充了,后面几节冲到4.6V,没充爆真是运气爆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