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v10 B860av2.1-A与魔百盒cm101S7_HN选那个好

楼主(2023-02-01):
B860后面贴签有杜比音效,cpu四核2.0gHz 内存是1g存储8g  cm101s总容量4.99g其他配置不清楚,求大神指点

楼主:
审核通过之前先顶一下

网友A:
性能上B860av2.1-A要好一些,但中兴的盒子比较坑,破解刷机不易

网友B:
b860 有好几个版本   移不动是出名的缩水  什么  256+512=1024 缺少无线   辣鷄的emmc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860 有好几个版本   移不动是出名的缩水  什么  256+512=1024 缺少无线   辣鷄的emmc什么的 ...

所以我应该选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上B860av2.1-A要好一些,但中兴的盒子比较坑,破解刷机不易

如果能刷机成功,还是b860好点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刷机成功,还是b860好点是吧

从盒子标签上看b860av2.1a是2020年产,cm101-s是2016年,当然选新的了!虽说中兴喜欢封TTL端口输入,开Adb要解二维码,但现在有了线刷兔拆神器,B860av2.1a大概率是s905系列的机芯,基本可以完美跳过中兴挖的坑了

网友:
硬件差不多,制造时间上中新新一些,选这个。

网友:
运营商的盒子好刷机吗?

网友:
B860av2.1a:s905l,1+8,双频WiFi,蓝牙,玩法众多

网友A:
B860av2.1a同型号有不同机芯,s905l,s905L2,s905L2A,还有一个2+8G高配的

网友C:
2+16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6才够用

刷了个2+16g安卓9的运营商盒子,个人感觉还不如1+8g的安卓4.4.2流畅

网友:
可玩可定魔百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B860av2.1a同型号有不同机芯,s905l,s905L2,s905L2A,还有一个2+8G高配的

我这个2.1-A就是2g的,但是刷机很难

网友:
刚整了个魔百和cm311 1a,2+16的,带Wi-Fi,没事还能打打游戏。挺流畅的。比海美迪H7四代好用。

网友:
改成游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刷机成功,还是b860好点是吧

第一个中兴那个好像跟我家的一样,移不动的缩水版,主板上没有wifi模块,100M的有线网

网友(2024-10-08):
改成游戏机,但是没有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