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高压力锅修好了

楼主(2023-02-01):
上一个帖子拆了,没发现哪里坏,赶上过年就消停下来。过完年马上买了一个电路板,今天收到,晚上就换了。连线,试机,正常,上螺钉。煮一锅开水试试正常。看寄来的是拆机板。顺手把出水口边上的多余空间用热熔胶堵死了,避免水流进电路板。50块盘活千元资产,挺划算。
另外,又把换下来的板子仔细检查了一下,其他元件外观正常。高压电容边上的保险管测试不通,剥掉黑皮就是最后一张图的样子,估计换一个保险管就好了。

网友A:
换板还不如外面维修

网友:
这就是个电磁炉啊

网友B:
既然买了新板可以比较一下哪里出问题,修好后可以挂闲鱼出掉。

网友:
换板是通用修理方法,由于安全问题这种玩意儿建议换板修理

网友:
这是电磁炉压力锅?

网友:
这是电磁炉压力锅
换板是通用修理方法,

网友C:
谢谢您的分享,加热盘看起来和电磁炉有些类似,估计发热原理也是相同的。通过换版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老板子也可以留下来慢慢研究。您看的电视剧我看很像刘亦菲姐姐,也是一名知名的影星。祝您能烹饪出自己想要的美食!

网友:
X宝就是方便啊,关键是省钱

网友:
真厉害啊,换我只能出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板还不如外面维修

换板已经是最划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买了新板可以比较一下哪里出问题,修好后可以挂闲鱼出掉。

真看不出来,外观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分享,加热盘看起来和电磁炉有些类似,估计发热原理也是相同的。通过换版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老板 ...

是刘亦菲,到有风的地方

网友D:
压力锅下面是个电磁炉?

网友:
电磁加热,比传统的电热管有技术含量

网友:
买了新板可以比较一下哪里出问题

网友:
电磁炉加热的高压锅,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锅下面是个电磁炉?

IH就是英文inction heat 电磁加热,顾名思义,这种电饭煲是用电磁加热,不是传统的发热盘加热。该技术源自日本松下。

其工作原理是内胆周围接通变交流电的电磁圈直接对电饭煲内胆进行加热,减少了热传递这个环节,从而减少了热能损耗,所以用起来热效率更高,火力也更大,加热更充分,也更省电。

网友:
IH电饭煲都这么贵的嘛,修好了就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