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加速电容引起的变压器啸叫

楼主(2023-02-01):
闲来无聊,修个24V开关电源。之前炸了开关管及一些小零件,替换后故障得到解决。准备还原之初,突想没有做负载测试,随后拿来大功率电阻做测试。没想问题来了,电源一带负载开关变压器就吱吱作响,输出电压随即被拉低。唉白欢喜一场,只能着手找问题。因为已经有正常输出,只是带不动负载,想着应该是后级的问题,就开始着手检查后级,零件基本检查完没有发现问题,想着是不是7500有问题直接跟换也是不行。就差更换开关变压器了,后来实在没折就放着……网上找来明纬24V电源原理图,同我这个是一样的,研究了一下会不是是前级的问题。前级电子原件在线测量都也是一切正常。想着电源可以正常输出,一般被拉低电容容易出问题。但是电容容量都是正常的也没有发现问题。问题解决是跟换了两个开关三极管上的加速电容,450V4.7微法看图万用表实测容量还超标后来想一想是不是电容内阻过大引起的,随即拿来刚闲鱼入手的内阻仪测量果然发现了问题。果断更换这两颗电容,随即啸叫的问题得以解决。自己维修的小白可以参考一下,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少走弯路,第一次发帖给个表扬勿喷,潜水好多年纯粹的只是爱好者还有不一定要有电容内阻测试仪,不行就替换也可以。

楼主:
这是实测参数

楼主:
明纬24V电路图,加速电容在两个开关三级附近,自己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纬24V电路图,加速电容在两个开关三级附近,自己看下。

谢谢分享

网友:
有没有双光耦充电器的电路图?

网友A:
100KHZ内阻仪不错,多少米到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HZ内阻仪不错,多少米到手的?

二手的好像是120。

网友:
是个高手来的

网友:
这内阻也太大了,如果没有专业仪器检测还真发现不了是坏的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对于电源维修有很大帮助,学习了

网友B(2023-04-08):
引用 楼主:
明纬24V电路图,加速电容在两个开关三级附近,自己看下。

计算了一下,应该是24V20A,480W的电源吧?

网友:
为什么我们的电容都是50v4.7uf的?您的是450v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计算了一下,应该是24V20A,480W的电源吧?

怎么计算的?看负载电阻680R,1/2w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计算了一下,应该是24V20A,480W的电源吧?

还是看cn1fan插座标注的14v?

网友:
led1的green的限流电阻是2.2k的

网友:
1 电容更换就好了,判断依据是内阻大了。新电容内阻如果也大,也会发生啸叫?
2 既然是大了就啸叫,大到什么程度啸叫,小到什么程度就不叫了。
3 与容量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计算的?看负载电阻680R,1/2w吗?

搞错了,图纸是参考的,图纸里标明了是12V40A,不是24V的,如果按图纸里的电流采样电路计算,电流应该最大2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看cn1fan插座标注的14v?

而且有一个电流采样电阻是并联的,如果不是并联的话,最大电流计算值就是图中标示的40A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