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40dB基站耦合器内部结构

楼主(2023-02-01):
厚重感不错,本来想做驻波表,看看太重了

楼主:
里面的耦合器不是铜镀银而是铝合金镀银,很高兴里面有一个5W的50欧高频电阻可以测试5W一下的手台作假负载

网友:
这东西好啊,值钱

网友A:
看着很高级的样子,内部确空空如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高级的样子,内部确空空如也

说实在的高频这玩意感觉玄学很重要

网友:
看着很高级的样子,内部几乎空的,看不到的估计都是知识和学问!

网友:
铸铝外壳,谢谢分享

网友:
我感觉结构是这样的。高频的感觉就是玄学,搞不懂

网友:
高频电路不能用一般电路的知识来理解,

网友: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网友B:
既然是高频,这个焊点是不是太不严谨了?

网友:
高科技,技术含量高,材质不错值钱

网友(2023-03-06):
总感觉这玩意是玄学居多

网友:
定向耦合器 分布参数的电路看起来确实挺玄学 得跑跑海飞丝仿真一下

网友:
以前直放站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C(2023-05-13):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高频,这个焊点是不是太不严谨了?

这个的焊点还算是好的,高频的东西里面的焊点你不能看的。
因为高频的东西主要是分布参数的,就是说,焊点的形状对性能什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高频的东西主要是调试,而调试时又不能打开屏蔽盒,不打开屏蔽盒又不能调整,就有了一个东西叫调试工装,是一种特殊的屏蔽盒盖,在要调试的地方有孔的,这个调试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焊点上堆锡或者是去锡,甚至是改变形状,就是不断的试,等测试到某种范围内就算好了,再换完全的屏蔽盒后再测试,偏离不大就合格了,所以高频的东西贵,就是贵在人工上了。当然元器件及设计也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焊点还算是好的,高频的东西里面的焊点你不能看的。
因为高频的东西主要是分布参数的,就是说,焊 ...

不是这么调的,大部分是拧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么调的,大部分是拧螺丝

你说的可能 是调那个双工器的吧,你再看看一些高频器件 吧。双工器是无源的,有源的你调螺丝啊,哪里有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可能 是调那个双工器的吧,你再看看一些高频器件 吧。双工器是无源的,有源的你调螺丝啊,哪里有螺 ...

你觉得coupler是有源?
pa调整也不是靠堆锡。

网友(2023-06-13):
材质不错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