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极简稳压电源,福鼎无线电厂PD-1.5/6V

楼主(2023-02-01):
一个极简单的稳压电源,在当时用作代替收音机的干电池;做工真的是极简风格,次品三极管做整流管,电解电容还被涂标,也同样疑似次品;用一个微调电位器调节电压;整机输出电流并不大,只够收音机用

整个机器也就是电源变压器和调整管3AX61值几个钱

网友:
老货了,当时应该不便宜啊

网友:
那个时候,这玩意儿是高级货啊,还给你用上这么多三极管,当年工艺就这水平,不是简单的整流加电解电容滤波就很高级了

网友:
这电源有些年头了

网友:
最大100毫安的可调电源,当年比六管机还贵

现在不如网上的3-12VLM317可调电源了,那个是最大1A的

网友:
看元件都是古董级别的

网友:
老古董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新啊,像全新的一样,没有灰尘。

网友:
古董级别,简单,好用就行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吧

网友:
这可调电源不算极简风格,比同代的镍镉电池充电器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是电子元件及其匮乏年代的产品,当时DIY个电子物件,把一个PN结好的三极管当整流管使用(整流管比较贵),还有“唱响管”一说,就是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可能是不合格的产品,但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情况下,可以工作。

网友:
好有年代感的电源

网友:
产品年代在78年左右,用的是锗管,那时晶体管很贵,做成稳压电源,这个在当时是比较奢侈的,现在锗管已绝迹,基本都是硅管,氮化镓、碳化硅都出来了。

网友:
古董产品,以前算是好电源了!

网友:
老物件 谢谢了

网友:
金属管,满满的沧桑感

网友:
古董级别,当年也是稀罕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