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烽火FH-91自动调频接收机

楼主(2023-02-01):
烽火早期的调频自动接收机;其实就是一台88~108MHz调频收音机,喇叭大声音很好听
内部电路简单;一片索尼CXA1191芯片加上外围的电源电路;一条拖线作天线;
“自动接收”只是自动静噪,广播停播之后没有噪音。其静噪原理是接一个开关二极管(如1n4148),其正极接调谐指示LED所在引脚,负极接芯片的音量控制脚,信号弱时自动降低音量

网友A:
做收音机的烽火跟现在做通信设备那个烽火是一个公司吗

网友:
这个是经典线路

网友B:
以为是作光猫的烽火结果不是

网友:
老烽火,当年广坛出过一批

声音不错

网友:
1191是常见的芯片,好多收音机用

网友:
现在调频收音机基本都使用贴片式了。

网友:
收音机有些年头了,芯片还是很经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是作光猫的烽火结果不是

他就是现在做光猫的烽火的前身,陕西宝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收音机的烽火跟现在做通信设备那个烽火是一个公司吗

烽火无线电厂,就是现在做猫的“烽火公司”的前身,以前曾是三线军工厂,做各种军用电台、报话机

网友:
又见索尼CXA1191经典芯片

网友:
手头上有一个1191集成块 的七波段收音机,20多年了,现在好像放坏了,收不了音。

网友(2023-05-06):
国营J工厂也用“索尼大法”

网友:
烽火也出过收音机??

网友:
我的光猫是烽火的,好像程序设置的北京的知道超密也登不进去,得换地区才能进入管理员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