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刚到的遥控版的浴霸拆箱

楼主(2023-02-01):
家里刚改造了卫生间,换掉了原来 的PVC吊顶,改成了轻钢龙骨,取暖的浴霸也得找,年前拍的刚刚才到手。150多块钱,双电机的,大家看看值不值。
主机已经装好了,沐浴间的玻璃还没做好,遥控器开关还没处安装。

网友A:
150,真便宜,我的1800,两个卫生间就花了36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0,真便宜,我的1800,两个卫生间就花了3600

明显是山上的,1800一套是正宗大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山上的,1800一套是正宗大品牌的...

就问你便宜不?成本怎么也得100多了吧?你那1800的产品成本怎么也得300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问你便宜不?成本怎么也得100多了吧?你那1800的产品成本怎么也得300多吧? ...

商品房建面成本大概2000一平...

网友C:
这么小的PTC加热啊!目测有2.2米高度,效率应该不如没有灯暖。

网友:
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
还是能用的

网友:
目测是红外无线开关,吹暖风加热吗?

网友:
看着不错  一体的  坏了不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PTC加热啊!目测有2.2米高度,效率应该不如没有灯暖。

灯暖?  头皮要起火了 腰部还是很冷    还晃眼睛    除非你改侧装      风暖好处是不会云雾弥漫  洗完澡还可以顺便吹干头发   不是电吹风那种效率能比的

提醒一下楼主  风暖不能装洗澡时人站的位置上面(也就是不能装原灯暖位置)   因为身体打湿了 有风吹过就会带走皮肤表面热量  就会感觉冷       装在洗澡时不会直吹人身体但又尽量靠近的位置就行

网友:
无处不遥控,无处不智能,无处不网络

网友E:
直接一台壁挂空调不是更简单不过嘛!

网友:
真便宜,弄个普通灯暖的也要100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一台壁挂空调不是更简单不过嘛!

浴室潮湿,不合适用空调的.

网友:
没看出是用什么方式加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灯暖?  头皮要起火了 腰部还是很冷    还晃眼睛    除非你改侧装      风暖好处是不会云雾弥漫  洗完澡还 ...

灯暖不是整个空间加热吗?不是直接站下面的,我觉得灯暖热量来得更快,风冷的是要等热量散开了整个浴室温度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山上的,1800一套是正宗大品牌的...

奥普的。直接装吊顶帮我拿的,安装是奥普公司来的工人。后来查了下狗东上是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暖?  头皮要起火了 腰部还是很冷    还晃眼睛    除非你改侧装      风暖好处是不会云雾弥漫  洗完澡还 ...

这个现象只能说明温度不够高。我试过,深秋低档直吹温度合适,到了入冬,低档吹着冷,但开到高档上,直吹也很暖和了,洗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暖不是整个空间加热吗?不是直接站下面的,我觉得灯暖热量来得更快,风冷的是要等热量散开了整个浴室温 ...

洗前提前三五分钟开着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