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拆了一个品胜充电宝准备换电池结局翻车了

楼主(2023-02-01):
这个充电宝8个18650并联2万毫安,不知道何故电池坏了,电路板外壳好的 大约找了个二万的聚合物准备替换 外壳里面去掉固定电池的槽 打磨切割 塞入电池感觉正好,扣壳发现扣不上,又吃灰了

网友A:
八块电池只是简单的并联很容易导致充、放电不均衡,最好是每块电池都配一块平衡充、放电路板

网友: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网友:
费半天劲,元宵叫白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块电池只是简单的并联很容易导致充、放电不均衡,最好是每块电池都配一块平衡充、放电路板
...

并联都会充放不平衡了,单独的充放电路不是更完蛋

网友:
软包电池容易鼓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块电池只是简单的并联很容易导致充、放电不均衡,最好是每块电池都配一块平衡充、放电路板
...

不太理解,并联容易不均衡?

网友:
少放块电池不就能扣盖了

网友:
大号热缩管一套,显示窗口、按键等规规矩矩开孔出来,照样使用

网友:
动手前的准备工作没做好,应该用卡尺把外壳和电池的厚度测量一下,计算一下壳子里面的空间再动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并联容易不均衡?

我也是纳闷 串联的多才不平衡 并联之前只要电池都是一致的按理说不会出现平衡不平衡问题

网友:
选内阻差不多的电池并就行,容量一致的电池并不存在不平衡一说,除非两个电池间内阻差太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块电池只是简单的并联很容易导致充、放电不均衡,最好是每块电池都配一块平衡充、放电路板
...

开玩笑吧,并联还加平衡充,又不是串联

网友:
贪心大电量,结果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