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汽车启动宝(启动电源)

楼主(2023-02-01):
这类小玩意也就是应急用下,个人以为这玩意设计有缺陷小电池大能量输出很容易坏,最近很多客户拿来找我修理,都是 12伏汽车用里面四串联电池 基本通病一块电池坏0电压,换一组这样电池大约80元 很多客户选择丢掉 ,我都赞了好几个了,我也不想修 电池也不容易配,修好了也是吃灰的家伙,

楼主:
拆解电池竟然被我戳破一个洞 是一块好的 咦
高级的电路板 功能很多留着吃灰了

网友A:
我看修理店好像也是拿的这玩意?

网友:
车上备一个还是有用的

网友:
几个拆的电池组一个12V的 然后加上升压板 做移动T12可好?

网友:
不论好坏,电芯没怀孕很不错

网友:
基本上玩一、两次就坏的,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四块电芯,是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块电芯,是铁锂?

就是普通的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
这东西电池坏了就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C:
我的看法就是时间到了就换电池。

上次换的电池是19年过年换的,今年正好三年,春节前计划回老家,直接把电池换了。

旧电池启动还是秒起,就是静置一夜后电压偏低,只有11.5到11.7V,不冒这个险,240元换一个原型号的骆驼,店家还没有L左边正极的,换了个右边正极,拉拉扯扯也装起来了,现在静置一夜电压12.5V。

网友:
感觉还是超级电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修理店好像也是拿的这玩意?

修理店使用量大,没那么容易坏,个人的话通常都是放坏了。

网友:
本人实测还是法拉电容好用,我的原车电池用了7年,年前天冷不好着车就买了一个法拉电容,从买来就没充过电,用了一冬天都没问题,启动特别干脆,瞬间着车。后来闲每次打车都要掀机盖麻烦,就把法拉电容卖了换了一组铅酸电瓶,这个新电瓶打车太肉了,我都怕他打不着,看来还得再备上一组法拉电容应急。

网友:
修理店使用量大,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个人感觉汽车启动宝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有那精力维护好电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看法就是时间到了就换电池。

上次换的电池是19年过年换的,今年正好三年,春节前计划回老家,直接把电 ...

赞同,寿命到了,该换换,平时养成好的用车习惯,启动电源我刚开始也折腾过,一通折腾还是要换车电瓶,费时费力,

网友:
我们这里冬天很冷,有时候启动困难,备一个启动电源非常有必要。当年我在应急启动电源和法拉电容两者之间犹豫很久,后来看了大家的评论,很多都喊应急启动电源没用几次就坏了,最后买了一组法拉电容作为启动电源,缺点就是法拉电容体积太大了。